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3-12-12):
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补充一下,外径貌似是320的,能看出型号就最好了

网友A:
大佬,你把它相关的远动画出来,那就清楚是那种轴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把它相关的远动画出来,那就清楚是那种轴承啦。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啊。

网友(点评):
相关远动画出来,就知道它轴向是否需要固定。那就知道是什么轴承了。

网友(点评):
只看到了齿轮。

网友B:
绝对是圆柱的,保持架是铜 的,圆锥的受力大,一般是铁质的保持架

网友(点评):
呵呵,维修大侠太武断了吧。圆锥也有铜保的,虽然比较少;另外,圆锥用钢保的原因不是因为圆锥受力大。

网友(点评):
呵呵,可能我错了,我只是凭经验,再给我讲讲

网友(点评):
圆锥保持架一般不受力的,选钢保主要是安装上的需要。另外,感觉上我也认为图片中是个圆柱轴承。

网友(点评):
见14楼,我从Timken样本上截了个图。

网友(点评):
见14楼,我从Timken样本上截了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圆柱的,保持架是铜 的,圆锥的受力大,一般是铁质的保持架

奥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把它相关的远动画出来,那就清楚是那种轴承啦。

这跟轴上是斜齿轮,有轴向力,轴两端各有两个轴承,一个是圆柱的,一个是圆锥的。

网友:
大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圆柱滚子的,NU330 NU2330 NU236看看内圈是否可可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滚子的,NU330 NU2330 NU236看看内圈是否可可退下

这种结构一定是单列的吗,有可能是双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一定是单列的吗,有可能是双列吗?

单列,不过的看你内圈是什么结构的,有N NU NUP NJ的机构外径320的就有几种了,你最好还是拆开看下

网友:
滚子是圆柱的,而且内圈是平的没有槽没有锥度,说明内圈可以取出,基本是NU轴承。
齿轮传动一般靠齿轮部是NU轴承,另一头一般配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摘自Timken样本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   可以做成双列的 ,你到SFK 或者NSK官网上看看基本的型号就知道了,介绍的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点评):
圆柱轴承,舍弗勒公认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