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来说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45钢

楼主(2013-12-12):
大神来说一下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45钢肯定要锻的,孔要不要锻造出来?求具体点步骤

网友:
形位公差、尺寸标注有问题... ...
另外,LZ能不能发大一些的图啊,看得很累。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具体工艺看毛坯了,小批量不需要留空.

网友:
拿个一百的棒料。先用数车车下面外圆,和内孔螺纹。再上加工中心。不知可以不?

网友:
试图不完整貌似

网友:
需要看你的设备然后再定工艺流程。
1、铣床铣六面,斜度(四面留余量磨)
2、有磨床的话,磨四个面
3、加工中心铣Ф40圆,点钻攻M16*1.5
     钻Ф28孔,铣Ф31孔,点钻攻3-M5,铣镗Ф37孔
自己看有什么设备吧,然后看着办。

网友:
图大点就好了

网友:
量大用浇铸,37的空留余量,上数控镗,R3那如果要求高就上可以上冲床还是线切割,其他的可以用钻床或者车床加工

网友:
感觉楼主可能就一学生。
搞工艺首先要知道的事情:量、材料(毛坯)、精度、自己手里有啥设备、外包有哪些资源互补?目的是多快好省的将产品保质保量搞定。
至于一个零件怎么搞出,类似图上的N多种方法,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干法,至于那种干法合理,自己权衡后才知道。

网友:
1.车,车外圆、内孔到尺寸、车正长度。2、粗铣、铣四方,留余量,铣内腔,留余量。3.热处理。4.精铣,铣四方到尺寸,铣内腔到尺寸,加工出3个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