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打偏了如何修改?

楼主(2013-12-12):
前2天做了批齿轴  中心孔做偏了   哪位师傅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A:
二保焊死。重新车平。打中心孔。。。

网友(点评):
这是孔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死。重新车平。打中心孔。。。

同意。

网友:
1、重新校正,改大中心孔,带螺纹形式的中心孔。
2、60°锪孔钻慢慢修,不知道能不能修正。
3、看端面有无螺纹孔,做个盖子上上去重新打中心孔,磨完取掉盖子。

网友:
二氧保护焊  架中心架  车平 打孔

网友:
架中心架  车平 打孔

网友:
用定点钻加大。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中心孔锥面车一刀。

网友:
都说了,没啥好说的
最简单就是焊死,复杂点就钻个洞,镶一块进去,过盈配合

网友:
看什么要求了。。批量生产的就是焊,车。钻了。 塞的方法不建议使用。毕竟只是个中心孔。

网友:
要是只是孔心偏了!孔没有做完成,是否可以考虑镗孔,镗孔可以修正孔心!但是要是你的孔已经完成了,就还是焊车钻的方法了!如果对工件要求高,是不是该报废了!

网友:
堵孔、车平、再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