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气接头吗,

楼主(2013-12-12):
这东西接在气缸的一个接口上(气缸另一个接口的接头只有一根管子)。这样的接法有什么作用?

网友:
难道是气控单向阀?

网友:
三通弯头接头。

方便安装。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接三通,难道是为了分一路气到别的地方?

网友(点评):
方便安装。无需再另外去固定三通。

网友:
好一点的接头

网友:
就是接头吧

网友:
有可能是双速度

网友A:
这是SMC的接头产品

网友(点评):
还没睡吧?

网友:
那要看气路图才知道为什么这么接的。或者把相关的元器件都抄录下来,自己画出气路图。单独拿一个东西说有什么用,这个答案太多了。接头当然是用来接东西的了。

网友:
一直搞不懂这种快接头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SMC的接头产品

压头快插式,哈哈!

网友(点评):
还精神呢! 找点资料好去搞 转毂式调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