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确测量橡胶辊的位移

楼主(2013-12-12):
条件:上下两根辊转动从而带动纸张移动,当到一个特定值时(这个值不是一个固定值,根据需要可以设定的),纸张上需要处理一下,要准确测量包有橡胶的铁辊,内有加热元件,工作温度在120摄氏度左右,因为包一层橡胶后,同一批辊的直径很难控制,现在是使用编码器来测量,但是计量时积累误差很大,不能很好地工作,请教群里的高手,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
看似很详细的信息,有用的却很少。
1)特定值:什么值?
2)想测量铁棍的什么?加热后的面径?还是常温下的直径?还是。。。
3)铁棍的面径是多少?包胶多厚?胶层硬度(加热前后)考虑过吧?
4)同一批辊的直径很难控制:什么时候?加工时?包胶后?常温下?加热后?
5)精度要求是多少?
6)到底干什么用?你得说,想干嘛,所以你在用测量什么东东的办法来想达到什么效果。因为,也许的也许你的设计方案本身有问题。

否则,你很难找到同行的专业前辈的指导。。。我只当过印刷机的小小翻译官。。。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需要准确测量纸的长度,而现在的做法是在橡胶棍子上加旋转编码器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因为棍子有弹性,而且本身就有差异,导致无法精确测量。

是这样吗?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我有一个主意

另外加一对滚子,这对滚子依靠纸的摩擦力来旋转,在其中一个棍子上增加光栅轮和对射传感器来计算圈数(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可以换成旋转编码器)。这对新增的滚子不存在压缩性。所以测量精度会非常高。

网友(2018-11-27):
不确定啊

网友:
在编码器上装个小胶轮,胶轮贴在纸面上,纸移动时带动胶轮转动,通过胶轮的直径及其转动角度,可以算出纸的移动距离。但要看机器上有没有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