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我现在在做一套传动机构里面有齿轮传动链传动和带传动,我想通过测试机械振动的方法比较出它们的平稳性,请问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是用传感器吗?用什么传感器和如何显示出来(就是以直观的物理量体现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
振动的测试是个比较复杂和专业的问题,需要很专业的测试,并且需要具备测试需要的硬件环境,测量的位置点的选择也很关键,你的设备会有数个振动源,相互之间还有干扰问题,所以,要想用测振动来达到你的目的可能比较困难,不是办不到,而是花费很高。不妨测试一下设备运行的噪音大小,来做直观评价。噪音测试设备比较便宜,一般在一万元以内,也可以找环保局,他们由此设备,让他们帮助测一下,应该花不多少钱。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带传动的振动小些,其次是齿轮传动,链传动的肯定相对的振动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