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断了如何拿出?刀具商说很难!

楼主(2013-12-12):
Φ6有效刃长165mm整体合金内冷钻头,在高合金材料上加工孔在120mm处断了,如何拿出?
咨询过刀具商,确认很难,利用电火花,有没有这么细这么长的电火花柄呢?
除了电火花,还有其他好办法吗,朋友们,若有工装,请详细描述下取钻头工装?
主要我需要加工的孔又小又长,钻头断了确实麻烦啊~~~
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2-13 21:47):
不能传图了。文字描述:在一根8米转轴(中间粗、两头细,本体端面至轴端面3米),本体端面钻Φ6孔。 现在在做工艺方案阶段,整体合金内冷钻可以加工,但是我担心就是加工时断在里面,不能解决这点,这个方案就不行

补充内容 (2013-12-13 21:49):
而且今天跟刀具商沟通,硬质合金钻头一般不会拧断,只有钻头前部会粉碎断裂,到时只要吸出来就行。
是这样吗,有用过整体合金内冷钻的朋友,或者硬质合金钻头的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用放电,针对你的情况要做个细长的铜电极

网友:
钻头比丝攻好取多了,钻头松动就可以出来了,只有断点在工件外表面都还可以搞得出来

网友(点评):
这点小事还用问供应商,从背面轻轻一敲,钻头就出来了。

网友:
在断头焊接一个东西,旋出来。

网友(点评):
要是断在里面了呢?

网友:
首先先试着用尖形较硬物体沿逆时针冲打断裂丝锥,靠缓冲力将断裂丝锥取出 另一个方法就必须动用电火花了

网友:
好像只能电火花了

网友:
用电火花穿孔机,可加工孔大小≤3mm,孔加工速度很快。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俗称小孔机。

网友:
确实比较难拿

网友:
电火花可以实现

网友:
贴个图,看看实际情况

网友B:
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不出三页,果然看到“线切割”的神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需要打通孔的,从另一头找准位置再钻孔到钻尖处再用棒料撞击出来,硬质合金钻头电火花是可以,但是很慢的,打孔机更不用说了,比窝牛爬还慢得多。

网友D:
首先用杆状物体插入孔内,是钻头有所活动。然后,将工件翻转180度,在孔口边缘敲击。

网友:
换零件,

钻一个更大的孔,钻到断的地方,把钻头取出,继续下钻,钻通,绞孔,再装一根光轴(或者精拉无缝管)里面替代原来的

网友:
对钻打出,看你产品能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打通孔的,从另一头找准位置再钻孔到钻尖处再用棒料撞击出来,硬质合金钻头电火花是可以 ...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放电,针对你的情况要做个细长的铜电极

这么长的电极,能电掉这么长的钻头吗?120mm长啊

网友E:
吊起来用锤敲,可以震出来,我就是这么搞的,一般都可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吊起来用锤敲,可以震出来,我就是这么搞的,一般都可以出来

我的是20吨左右的转轴噢,小的可以用朋友您说的,我这个不行

网友(点评):
那还是电火花吧,听说有种便携式的电火花,600长的断刀都可以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打通孔的,从另一头找准位置再钻孔到钻尖处再用棒料撞击出来,硬质合金钻头电火花是可以 ...

受教,电火花打孔效率太慢了,我这个活要打120个Φ6孔,肯定不行的,只有用钻头加工,最快

网友(点评):
大件货呀,曲轴油孔?

网友(点评):
60MW发电机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用杆状物体插入孔内,是钻头有所活动。然后,将工件翻转180度,在孔口边缘敲击。

被加工件,不允许啊,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吨左右的转轴噢,小的可以用朋友您说的,我这个不行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F:
保护好工件的外形,用攻击锤震动工件,断头一定会松动。

网友:
找一段比钻头内孔稍粗一点的铜丝,一端磨成锥形,插入钻头冷却孔内,轻轻敲击。然后拉出。

网友(点评):
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点评):
内冷钻都是双孔的。

网友:
直接是便携式电火花的吧,价格也便宜。我司就买了一台我司买的便携式电火花,才几千块。

网友:
http://www.tjsjhx.com/index.asp

网友:
小孔机可以实现

网友:
钻头好弄,就是丝锥不好弄,大侠们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网友(点评):
搜下“断丝锥取出器”

网友:
如果钻头有内孔的话,搞一根比内孔稍大的钢丝,冷却,打入内孔,待回复常温,即可通过拉钢丝把钻头带出

网友:
东西小的话,往孔里喷油,震出来

网友G:
买专门的枪钻!

网友H:
个人想法,加热,然后迅速导入冷水冷却,钻头会不会碎裂、、、、

网友(点评):
这冷热处理钻头断不了

网友:
电火花或者焊接一个手柄

网友:
真的不好搞出来啊

网友I:
什么材料的?如果是耐酸的就浸泡在酸里,一晚上就把钻头腐蚀掉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J:
比较现实的就是电火花和敲击。电火花效率低。敲击可以试试。因为整硬钻头比较脆,容易碎。不比高速钢的钻头。另外,整硬的螺旋槽钻头一般内冷孔是双螺旋的。所以插内冷孔拉出来的主意也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吧。

这话怎么说?

网友K:
一般合金钻头要是断的话,比白钢钻头要难取很多,震啊 敲啊就算了,意思不大,搞个便携式的火花机吧,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想法,加热,然后迅速导入冷水冷却,钻头会不会碎裂、、、、

硬质合金材料,即钨钢,你这个办法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材料的?如果是耐酸的就浸泡在酸里,一晚上就把钻头腐蚀掉了。

高合金钢材料(Cr、Ni、Mo、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护好工件的外形,用攻击锤震动工件,断头一定会松动。

钻孔位置在外圆下去150mm的地方,振动影响不大,而且攻击锤,对零件材料有破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专门的枪钻!

成本太大,而且也存在断裂的可能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较现实的就是电火花和敲击。电火花效率低。敲击可以试试。因为整硬钻头比较脆,容易碎。不比高速钢的钻头 ...

对的,内冷钻都是双冷却的孔,而且一般只有1mm。很难插进东西的。
敲击?朋友你有什么好的敲击工具吗?硬质合金钻头确实比较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合金钻头要是断的话,比白钢钻头要难取很多,震啊 敲啊就算了,意思不大,搞个便携式的火花机吧,一劳永 ...

能介绍一个便携式的电火花机吗?这方面以前都没涉及过

楼主:
自己顶下,还未等到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想法,加热,然后迅速导入冷水冷却,钻头会不会碎裂、、、、

加热可能是个好想法  最好不能冷却   因为硬质合金钻头的热膨胀系数 是钢材的一半   估计冷的话会抱死

网友:
还是电火花

网友:
用线铜丝或钢丝做电火花电极,或用细硬杆咂碎

网友:
确实不太好拿,建议用电火花试试

网友:
坚决电火花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个便携式的电火花机吗?这方面以前都没涉及过

额 去淘宝搜一下吧 ,挺多的,这个东西我没用过,只是见到其他的单位有,挺方便的。

网友:
电火花打出来,用深孔钻不是不会断了呀。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上图

网友:
用穿孔机比电火花快多了,直接就可将嘴头打掉

网友:
最常用的电火花
具体的情况看你的加工工件
像楼上说的震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质合金材料,即钨钢,你这个办法不行的

硬质合金材料,包括普通机用丝锥吗?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取出来很容易

网友:
用4MM的同质钢棒加外套伸进去,冷焊1分钟搞定

网友:
比我这个丝锥断在工件里好弄多了!

网友L:
看到的回复五花八门~有的想法,请问你见过么用过么就敢随便说
楼主工件比较贵
一般来说我们公司长钻干曲轴的内冷油孔比较多,20~30倍径的很多
一般断了就是拿钢棍给敲碎,一点点抠出来,基本都能取出来

楼主: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给小弟出了这么多点子,受益匪浅
现在小弟正在两方面入手:
1. 公司正好有便携式电火花设备,Φ4mm250mm电极有,正在咨询设备功率是否可行,打得动钨钢材料;
2. 用钢钻到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的回复五花八门~有的想法,请问你见过么用过么就敢随便说
楼主工件比较贵
一般来说我们公司长钻干曲轴 ...

仁兄,你们曲轴20~30倍径的孔,是用枪钻?还是整体式硬质内冷钻? 配套设备是怎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仁兄,你们曲轴20~30倍径的孔,是用枪钻?还是整体式硬质内冷钻? 配套设备是怎样的?

不是枪钻,就是硬质合金内冷长钻,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而且能修磨,成本下来不少
配套的就是加工中心带内冷设备或者MQL都行
现在OSG长钻国产化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网友:
买台小型的电火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枪钻,就是硬质合金内冷长钻,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而且能修磨,成本下来不少
配套的就是加工 ...

谢谢,给我了点思路,我再查查。
MQL,我在的单位在发电机转轴本体开槽时,已经在使用,油消耗起来很快(产生油雾),而且工人反应改善效果不好。。。

网友:
电穿孔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我了点思路,我再查查。
MQL,我在的单位在发电机转轴本体开槽时,已经在使用,油消耗起来很快( ...

一般来说设备比较好的情况下建议使用切削液
MQL的冷却效果不算太好,机床密封不好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内冷长钻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