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铝件的光洁度铣得光点?最好能反光那种,而且摸起来滑滑的

楼主(2013-12-13):
请问大侠们,怎么让铝件的光洁度铣得光点?最好能反光那种,而且摸起来滑滑的。

网友:
选个好刀盘、CBN刀片、高速铣

网友(点评):
铣铝件要用PCD刀片,CBN是用来加工淬火钢件的

网友(点评):
这两种英文缩写我常搞混,总之金刚石刀片就是了

网友(点评):
金刚石刀片不错,做高光。

网友:
粗铣小刀,精铣大刀一刀过是最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还有一点,若铝件材质先天不足,就没办法了。
不同材质的铝件效果不一样。

网友:
材料很重要,国产料不行,要进口料

网友:
如果是板件的话可以直接买光板

网友:
床身和夹具刚度要好,主轴振动低,切削速度适当高一些,合金刃铣刀,切削量不超过0.3。

网友:
刀具大后角,加酒精冷却润滑,按料调转速。

网友:
可以用下航空铝

网友:
选合适的盘铣刀。加煤油!

网友:
材料得好,另外用好刀,然后冷却用煤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