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小侠老师 您在哪

楼主(2013-12-13):
老师马上大学要毕业了模具知识还有UG Moldfluw 都有了基础的学习 只能说会用这些工具 但不是熟练 请问想成为模具工程师,就业第一次选什么职位?模具工?还是?

网友:
轻轻问楼主

想成为模具工程师 或是 加工技术员

前者就先进车间开机,一直到会独立修模后才可以考虑转岗;

后者也是就先进车间开机床,期间可以学习多种不同类型的机床加工,直到能带能教徒弟或是编写加工教案;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

用自己最舒适的姿态去写数字,从 1 、2、3 开始一直增加,在一分钟时间可以写到最大的是哪个数字,测3次选最大的数字,之后回帖告知

网友(点评):
不是测耐心,测定性有不同的方式,这写数字是另外的摸底方法。

网友(点评):
有啥讲究?好奇之。^_^

网友(点评):
老师可以在单位里组织玩玩这个测验有戏,然后将结果写在同事名字之下,您就可以看出端倪。 ^_^

网友(点评):
请教liao大侠88是个什么性质?

网友(点评):
87~95 脑手协调度属于优秀的群体;算是反应比较快的,学习、干活等都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网友:
先做小徒弟,修炼一段时间!

网友B:
你好!模具专业马上毕业面临的是就业的选择。很重要!
可以很直接的对你说,一般来说,即使是模具专业的毕业生到了模具公司也很难一下就能够参入到设计的工作。所以,建议你最好能够到公司后多一点接触模具生产的实践。起码你的工作要使自己知道模具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学的模具知识很浅的。绝对不能够满足大学学到的哪一点东西。而且模具行业很重要的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很类似于医生。我的很多帖子都谈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足够重视。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
如LAOYAO大侠所说,直接到车间去做一个模具工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注意现在很多模具公司的生产模式有所不同。而且装配钳工的重要程度在不同的公司也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从积累经验的角度来说,相对传统一点的公司对你未来的设计工作应该要好一点。
我现在广州。有什么事情完全可以在社区找到我。

网友(点评):
老师 第一次招聘时报模具设计?还是模具工?大学里教的模具设计多,我自身学了塑料流变学 能用软件简单模拟 看了买了注塑模模具大全里面机构和模具在仔细分析 请问还要看哪方面书?还有民营和外企去哪个能有技术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

用自己最舒适的姿态去写数字,从 1 、2、3 开始一直增加,在一分钟时间可以写到最大的是 ...

试了两次,每次都是70左右,求指点

网友(点评):
脑手协调度是一般人的平均值70~80的偏低标,不建议走设计的路,还是选动手岗位会让自己更快乐工作。 适才适用方能快乐去干活。

网友(点评):
多练几次就写的多了,90

网友(点评):
估计c侠最低数字是从83~85起跳的。 一般多次练习后超过10个数字也不多。

网友(点评):
这个好吧,我倒确实是有点反应慢……可是已经入这一行了,还有救没?

网友(点评):
勤能补拙,要比别人更努力去学习,设定可以达成的阶段性目标,再逐步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样才有成就感才有冲劲在。慢,只是时间会用的比别人多,终究还是可以到达目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模具专业马上毕业面临的是就业的选择。很重要!
可以很直接的对你说,一般来说,即使是模具专业的毕 ...

老师 第一次招聘时报模具设计?还是模具工?大学里教的模具设计多,我自身学了塑料流变学 能用软件简单模拟 看了买了注塑模模具大全里面机构和模具在仔细分析 请问还要看哪方面书?还有民营和外企去哪个能有技术发展更大?老师 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第一次招聘时报模具设计?还是模具工?大学里教的模具设计多,我自身学了塑料流变学 能用软件简单模 ...

民企和外企不可一概而论。很多民企也不错的。
选择企业最重要的看其企业文化是否适合你。
说实话,挑选企业也要机会加运气!
大学的课程是基础。真正最有用的是那些最基础的课程。如:金属热处理,公差与技术测量,画法几何,机械原理。
具体的模具机构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去观察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第一次招聘时报模具设计?还是模具工?大学里教的模具设计多,我自身学了塑料流变学 能用软件简单模 ...

可以报模具设计。但是,建议你主动要求到生产车间去实际锻炼。一般来说,公司会很欢迎有这样的态度的大学生。
报模具工的话就只能够从学徒做起。这个路很苦!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潜心去做。一定能够成大器!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 我也想报设计然后主动要求下工厂,不怕吃苦,感谢万分

网友(点评):
设计的工作可以边看边学。也可以利用业余的时间去总结。注意,虚心向一切值得你学习的人学习。特别要向老师傅学习。工人的很多实际经验比书本要丰富很多。

网友:
模具是精细的行业,你的问题都叙述不清,能做这种技术?

网友(点评):
模具的种类繁多,不可一概而论。建筑板模也是模具,铸造砂模也是模具。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了用到MoldFlow 聪明人之间交谈用不到讲明

网友(点评):
我是说你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师,吝惜得连标点符号都舍不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