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磨床单侧进给问题

楼主(2013-12-13):
大家好,磨削平面时单侧进给的一侧最终变形比另一侧是大还是小?如果能针对受力做一下定性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A:
有切削就有摩檫,有摩檫就会磨损,就这么个道理。

受力和反作用力是相对的,这也是一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切削就有摩檫,有摩檫就会磨损,就这么个道理。

受力和反作用力是相对的,这也是一般知识。

大侠答非所问了

网友(点评):
哦!那是俺不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答非所问了

我的意思是单侧进给的那边比起没有进给的另一边,变形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单侧进给的那边比起没有进给的另一边,变形的情况

端看进刀量和进给量而定,发热量越大则两边的差异就大。如能及时带走加工热使工件温升很少,则两端变形量就无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看进刀量和进给量而定,发热量越大则两边的差异就大。如能及时带走加工热使工件温升很少,则两端变形量 ...

大侠,两面的变形实际上是不同的,两边受到的挤压变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所有的加工参数都未量化明确,就木有依据判别你说的情况。

网友A:
若是讨论方向,就泛泛而侃;

若要精确探讨,就需有明确加工中的所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讨论方向,就泛泛而侃;

若要精确探讨,就需有明确加工中的所有参数。

这个光看哪边变形大,哪边变形小是不需要精确的参数的
这就是分析不同磨削方式产生的压力大小,然后会引起工件在一定时间段中如何变形的情况吧

网友(点评):
俺们对变形的定义标准不一致,不在同一范围内。所以讨论就木有啥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