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收卷有什么收卷方式,或者方案可用?

楼主(2013-12-13):
如附图所示,通过链条将主动链轮的旋转转换成升降台的上下运动,驱动必须用电机。
主动链轮的最小直径D在结构仍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什么收卷方式,或者方案可用。

多谢。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不用收的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本机构需要往复运动。

网友:
一边添加配重,改变驱动位置,我觉得结构就简单了,拙见,望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不用收的结构?

对啊,我知道的,只要电机正反转记好了,链条长度最还是不变,就像是定滑轮,嘿嘿

网友B:
请参考下图,不知道你用这个具体干什么,感觉这个结构不是很紧凑

网友(点评):
第三个方案凹槽的宽带应该只能容乃链条的宽度,避免链条和链轮在啮合时不在同一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下图,不知道你用这个具体干什么,感觉这个结构不是很紧凑

索具传动也可以。想改造现有设备,利用已有的链条。

网友(2018-11-26):
想改造现有设备,利用已有的链条,改变驱动位置

网友:
没必要收卷,联在右侧链条上上升,左侧链条上下降,结构优化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