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要视图完全对称才能标对称中心线呢?

楼主(2013-12-13):
有些零件大体是对称的,但是局部不对称,这种情况能标对称中心线??如图所示,上下可以标中心线??

网友:
这种情况能最好不标对称中心线。

网友:
如果一条对称中心线会让人家误解或产生歧义那你就没必要标了。
如你上图,如外形对称只是孔位不对称则你可以标中心对称线。

网友A:
出张详细尺寸工程图更好点   一张三维怎么知道部分细微差别?

网友:
这种图最好不要标、、出个三维图也不难的这个

网友:
这种图最好不要标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标中心线能用更少的尺寸数把图表示清楚的话,标;反之,不要

网友:
看制图规范。外形尺寸决定

网友B:
应该画十字中心线,它表明零件的外形以中心双方性对称,至于零件上有一些孔的位置关系,应以零件的周边为定位,不要以中心线来定位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张详细尺寸工程图更好点   一张三维怎么知道部分细微差别?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2MTA0fGNkYmFlYzkzfDE3NTYyMzkyMzZ8MHw%3D图纸,估计很多错误吧

网友(点评):
图示这样标,表明外形对称,中间6孔及四个大孔对称,另外两小孔保证11中心距,这样标很清楚了。不管板外形是大还是小,要外形要对称,孔也要对称。要不要中心线看你使用要求。如果从一边开始,则是以靠面为基准。

网友(点评):
看尺寸的话整体上还是对称的啊 非对称因素也很明显 所以整体的竖直中心线是可以标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画十字中心线,它表明零件的外形以中心双方性对称,至于零件上有一些孔的位置关系,应以零件的周边为定 ...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