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保证加工生产效率

楼主(2013-12-13):
零件如图,这是客户提供的图纸,要求我们提供一台设备加工,红圈标出的四个地方要求加工,加工节拍为8秒,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要求呢?

网友A:
半成品加工还是毛坯加工啊?如果毛坯的话走心机比较适合,那几个地方8秒足够了。如果是半成品加工比较麻烦,因为太细长了。

网友B:
可以和你的设备供应商联系给你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成品加工还是毛坯加工啊?如果毛坯的话走心机比较适合,那几个地方8秒足够了。如果是半成品加工比较麻烦, ...

是半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和你的设备供应商联系给你出方案。

我们本来就是设备供应商,客户提出这要求,特别是后来加了车斜度这要求,但产能不能降低!要求要有自动上料卸料,联系上下工序的输送机构,所以难度一下子增大了不少!

网友:
尝试多刀同时加工

网友:
半成品?装夹的时间就大一半去了

网友:
这工件装夹,换刀的时间耗费太多。做个工装,以工装的外圆或者的内孔定位,工件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加工了,这样可以节省装夹定位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组合刀具可以省去你换刀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