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螺钉下加垫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2-13):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搞个清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搞个清楚点的

这个 垫块有点看不懂

网友:
虽然看不大懂你的这个图,但是一般的普通平垫圈是用来保护工件的,
无外乎是两个作用,一是分散作用在工件上的压力,二是减小工件的磨损。
如果螺钉或螺母直接与工件接触,那么孔周围的材料会因为力的集中发生塑性变形,加个垫片分散力可以减小变形;随着螺钉或螺母的拧紧,接触面的摩擦力越来越大,直接接触会造成工件表面的磨损,加个垫片既可以减小摩擦力,又可以把磨损转移到易于更换的垫片上,保护工件表面延长工件寿命。
顺便弱弱的问一句,这是什么机构,做什么用的,也许知道它的功能,就可以分析出它的零件的功用了。
各位大神,勿喷

网友:
起保护和禁锢的作用摩擦

网友:
有可能是个压板吧,你可以根据这个设备的功能去推测一下那个零件的用途

楼主:
这是个钻孔夹具 下面部分用的自动对中夹具

网友:
直接QQ截个图也比这个清楚啊

网友:
问提的不清啊,指一下位置很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