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轴承更换物语

楼主(2013-12-13):
       前些天搞维修店的朋友给电话来,说有空去他那里喝喝茶,也很久木有去朋友那边玩,就顺口答应这几天拨个时间过去。

       隔了一天,近午又接到朋友来电,这次就不说喝茶的事,而直接劈头就谈轴承更换之事。事情是这样的,先前修了一部老冲压机,有20几年的使用历程,这次是更换飞轮的轴承,内径150外径225的6030球轴承。换了两个进口货新轴承,不到10天就挂了,客户电话告知冲压机飞轮卡死无法生产。再去维修检查,轴是带法兰的空心铸造管,轴承位有磨损,给焊补后车修至大2丝左右,轴承座在飞轮上,未被动过,尺寸是小3个丝左右。又换了同样轴承2个,也是在短时间就挂掉。朋友推测可能是轴上轴承位不同心引起的吧,于是将管轴再次处理,这次是用外圆磨来加工轴承位,尺寸公差都特别小心的确认过,也是大2丝左右,心想,这次应该可以搞定了吧。

       让师傅去给安装好,开机试运转,嘿嘿,情况良好,搞定收工。当朋友的伙计刚走出厂门口时,电话响了,又挂了,朋友给师傅打了电话,破口大骂“你们是怎么修的,已经换了3组轴承,是不是轴向内外圈偏位太多,套圈、压盖没搞正“,要师傅们再次仔细确认所有的程序和位置偏差等等细节,于是第四组轴承也给换装上。试运转前还特意用手去转动飞轮,确认轴承是否会过紧,还成,应该木有问题。好,开电动机使飞轮转动,先低速运转,再用手去触摸轴承压盖,有否发热。情况不错温度不高,再提速确认。搞了个把小时都还正常,终于是搞定了。

       已经过了5天,客户木有再电话来,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朋友心里这么想。这时电话铃响起,看,喔!是那家客户来电,应该又有生意要上门了吧!啥!又挂了?好好好,立马去处理。再去屌师傅们一大顿后亲自带队去修换。这段时间里也问过无数的同行朋友,也问过卖轴承的业务,为了烧轴承一事已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探讨问题原因,应该木有其他的特殊因素了吧!这次朋友就自己动手换装轴承,一切都顺利的完成,试机也木有问题,请客户产线架模生产也正常,观察一个多小时确认生产正常后撤队回家。这次老子自己动手不会再有问题了吧!日子就这样过了10天,朋友就跟师傅们说 ”你们干活就是不够仔细,我亲自去修了,不就是正常给复原了吗。“ 师傅们一个个不敢吱声。

       电话铃又响了,噢,还是那家客户。冲压机木有问题吧,有空就过来喝茶呀!客套话一落朋友的脸色立马变了很沉重,什么,又挂掉了。好的,好的,尽快会去处理。
       实在木有办法了才想起给俺来电话,毕竟俺是半路学徒入行又没几年,并且只负责厂内机具设备,经验不足是肯定的。了解了烧轴承的情况,也确定了是球轴承,俺给回复是游隙太小烧了的,木有其他因素。毕竟已经烧掉5组轴承,且轴承来源是同一家的进口货,很多可能的因素便可以直接忽略不用再考虑。嗯,嗯,好的,晚上过去你那边喝茶。

       到了朋友那里便直接进办公室去泡茶,朋友也早就烧好水先喝起,还有一位俺陌生的朋友在场。俺便将电脑打开秀出轴承内部游隙和预压的章节来,问朋友买的轴承是哪种游隙的。回复是说问过卖轴承的,说是正常标准的,木有偏大。嗯!了解。于是找到将内径150的位置,俺说”从资料看得的数据,cn款式的游隙是在18~53μm,轴承座和轴管的预压量是5个丝,那么从数据来看就可以肯定是要烧轴承的,谁去换,换几次都是一样的烧轴承。再查了C3的游隙是43~91,C4的游隙是81~130,C5的游隙是120~180。嗯!用C3的有风险,C4比较理想,C5最合适维修用。建议选C4或C5游隙的轴承,买C5吧!

       到今天也就10天左右,朋友还未再接到他客户的抱怨电话,刚也再次电话去确认,轴承游隙是控制在CN~C3的范围,估计是可以结案。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点评):
LIAOYAO:你赶快把11楼的作业交了,快20天了,还在磨磨蹭蹭,实在交不了,叫你“家长”签字也行!

网友(点评):
俺咋会去理个连看帖都不会的DZ呢? 这里是 设备管理与维修 又该吃药了,去吧!

网友:
理论与经验都是值得尊重的,这样才玩得下去,不错

网友(点评):
俺也是在社区里看帖学习的,才晓得游隙小几个μm后温度就会上升几度。短时间就烧轴承就很肯定是游隙太小了。

网友(点评):
这还真是,我们公司的试验台也能烧了几回,也是游隙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轴的温度比轴承高,然后反作用于轴承,这让我很疑惑,只要用气吹轴,温度就下来了。。。。正在找原因。

网友:
"叮。。。。“电话再响。。。
”兄弟,有空否?过来喝茶。。。“
——————————
“真喝假喝?。。。”
“当然是真的啦”。。。。。

数据说话。

网友(点评):
要不是您离俺有段距离,俺就天天都嘛去您那里喝茶顺便偷师液压知识。 ^_^

网友(点评):
前阵子喝青锋,现在在喝龙井。。。^_^互相学习,俺也偷学你的模具。。。呵呵

网友(点评):
俺喝半熟茶多一些,偶尔喝些红茶或普洱,绿茶或生茶就喝的少,胃会抗议的 ^_^

网友(点评):
普洱喝时麻烦,得洗茶温杯的。在厂子喝不方便。所以只喝了一阵子,^_^

网友(点评):
我刚开始喝咖啡,后来喝毛尖,现在喝铁观音。改天,泡杯好茶,拜师

网友(点评):
泡杯好茶,拜师 ?孔先生最低的标准也要束脩呀,少说也得带上一斤茶去吧! ^_^

网友:
想问一下,此处为什么轴承游隙太小会造成轴承烧掉?
是因为预压太大,内圈变形使得装配后游隙不足,缺乏润滑条件,导致轴承烧掉?
还是这个冲压飞轮的的轴承本身就需要这么大的游隙才能满足润滑条件?

网友(点评):
很多冲压机飞轮的轴承是未加补充润滑的,就轴承原始含油量或拆掉防尘盖给抹上黄油后,5~10年后才换新一次。

网友(点评):
一般的人不告诉他!

网友(点评):
轴承发热,游隙过小,发热后间隙变小,互相摩擦,温度会急剧升高,恶性循环下去。。。。。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没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差距啊,今天刚沉浸在终于弄明白轴肩高度和轴承内圈高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上学时考一次错一次,以后都有阴影了),没想到大侠都用游隙解决问题了,努力向楼主看齐

网友(点评):
一些轴承知识都是在社区里看帖学得的。直接学习别人经验。 ^_^

网友:
不错,偷师的3个方法。

网友:
“一些轴承知识都是在社区里看帖学得的。直接学习别人经验”不知道怎么才能查看以前的那些帖子,好像只能看最近的十几条,有新帖子就顶下去了。是要到下面的响应模块里找吗?

网友(点评):
社区里有搜索的功能,试试看

网友(点评):
哦,谢谢,我还真没用过这个功能,试试。

网友:
前辈,这深沟球也是需要预紧的?

网友(点评):
轴承安装有 轴和轴承箱公差表 可以参考,从表中的数据明确有过盈配合的,肯定会减小轴承内部游隙。

网友(点评):
龙九大师的轴承,一开始定C3,导致径向跳动太大,最后发现C2是最好的,但是又怕轴承烧掉,C2也没有货,想想就把轴镀一下,把轴承内圈撑大,在调下机器,最后选择了普通游隙,加镀的方式来解决游隙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真正原因在设计,轴承孔是+0.03,轴是+0.01,外圈松了,再加上C3游隙,就完了。孔镀到-0.04,用普通游隙,非常完美。原设计是K7(+0.01/-0.03),估计是一帮王八蛋觉得外圈难装,就改了图纸。

网友(点评):
滚动轴承外圈和内孔都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没见过间隙配合的

网友A:
     轴承游隙的选择正确与否,对机械运转精度、轴承寿命、摩擦阻力、温升、振动与噪声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如对向心轴承游隙的选择过小时,则会使轴承游隙承受负荷的滚动体个数增多,接触应力减小,运转较平稳,但是,摩擦阻力会增大,温升也会提高。反之,则接触应力增大,振动大,而摩擦阻力减小,温升低。因此,根据轴承使用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游隙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你把本次选择游隙组具体依据、测量、计算数据发上来,才证明你的能耐,否则就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碰巧”+事后诸葛 !
          许多社友也想在社区学点知识,你信不信?

             你感觉我在扯谈的话!这比你在社区无理骂人,要高尚许多!

网友(点评):
俺承认俺有时去处理现场问题也是撞到的。企业,只要能解决了问题就行了。

网友(点评):
xlf63:你打圆场本是好意。他多次无理骂我时,你不打圆场?你有时还阴阳怪气。我与998的恩怨,那是我俩之间的事,旁人只能劝,旁人不能拉偏架、充当打手!帮朋友要讲究方法。

网友(点评):
xlf63:发表帖子应有理有据,是起码常识,藏头露尾与吹牛皮有何区别?

网友(点评):
M大侠,社区么,纯说技术的贴子,得有理有据。但也不是技术论文哪。就是现在一些正规的发表论文不也是有藏头露尾现象么。。。呵呵。一般得帖子么就看个热闹。在热闹中学一点知识。那怕是个没见过的术语也是好的。

网友(点评):
纯理论的玩意儿,没哈子人气的。如果社区不热闹,就没啥意思了。老鹰会心惊肉跳的,有压力的。。呵呵。 再说吹个牛只要不估意伤害别人,也没啥哪。图个热闹。伟人多说过要严肃活泼的。呵呵

网友(点评):
xlf63:《螺栓问题滑丝脱落问题》一帖中,我热心帮助人,后与zerowing有点不愉快,本来这事就过了,LIAOYAO凭什么来骂人,挑起一场大战。他骂人就有理,我敲打他就错了?只允许他损别人吗?

网友(点评):
咋啦!又忘了吃药?快去吃吃。

网友(点评):
xlf63:你看看LIAOYAO 在《哪个知道这螺距是多少》一帖中胡搅蛮缠那个劲头。与本帖中敲打相比,谁没道理?他还有更多可恶行为,换了谁,谁都要敲打他。这些你揣着明白装糊涂。

网友(点评):
听说老革命是大本的,真的吗?

网友(点评):
xlf63:社区水帖不少,为啥没去一一揭穿,这不是为了顾及人气吗?我作事是有分寸的,不象LIAOYAO意气用事。你看看:你在劝和,他又在骂人!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欠打!

网友(点评):
咦!又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答说了吗? 莫非是木有大本的毕业证?

网友(点评):
少废话,不要来花招!快交作业了!

网友(点评):
楼下(12#)的小哥诚心的在想你请教,咋不去帮人?小哥从昨天旁晚等到今天快旁晚了,很辛苦的在等你去帮他咧,你咋就不去帮人呐!

网友(点评):
你有木有教师资格啊? 啥?木有! 噢,那不就是 “临时工” 来着。

网友(点评):
上个星期楼下(12#)请教,周未有点事,没及时回答,星期天补上了,“茉莉素馨”连一个礼貌回复都没有。前两天我在他的一个评说了:“以后这些求问帖子,我不再理会了”。

网友(点评):
喔! 原来是帮不上啊! 就直说了呗!还害人等那么久。

网友(点评):
快交作业了!社友们等着看你精彩作业,如果你实在交不来,举白旗就行了。吸取教训,以后不要把牛皮吹破了。,磨磨蹭蹭不是男子汉!

网友(点评):
你看你看!小哥诚心的请教还不理人家。问你是不是大本的也不搭腔,木有教师资格的“临时工” 还死劲的说作业作业,真是讨厌咧!

网友(点评):
如果你实在交不来,举白旗就行了。吸取教训,以后不要把牛皮吹破了。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下小哥是问了一个不懂的人咯。

网友(点评):
小哥来了,俺去通知他不要再等了。

网友(点评):
已经给他,说得明明白白了,“以后这些求问帖子,我不再理会了”。难道你连汉语读不懂?只会语无伦次,胡搅蛮缠,哗众取宠,一点正事干不了,只会吹………………吹…………

网友(点评):
如果你实在交不来,举白旗就行了。吸取教训,以后不要把牛皮吹破了。

网友(点评):
问个有木有大本的毕业证都不敢正面回答,看来应该是木有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实在交不来,举白旗就行了。吸取教训,以后不要把牛皮吹破了。不能自圆其说?害怕了?

网友(点评):
无证上岗的 “临时工” 谁理他呀!

网友(点评):
真的很郁闷,如果有前辈回复,我一定都会感谢的,无论是哪位大侠,不知道mfka前辈说的是哪个帖子,我在提醒和留言历史里面翻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扒分扒这么高的楼,哈哈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刷分的?!~~~技术争论,大侠们别走偏了,和为贵啊!

网友(点评):
fengtao666:兄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我也是他被逼得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游隙的选择正确与否,对机械运转精度、轴承寿命、摩擦阻力、温升、振动与噪声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如 ...

前辈,想请教一下,
1.其实对于深沟球轴承而言,游隙影响的是轴承的接触角,从而影响到轴径向载荷的分配,
最后使得轴承摩擦力和摩擦损耗增大。就是不明白,如果是浮动布置的深沟球,由于轴向没有约束,
是不是还会产生因为游隙而造成的烧轴承现象?如果有的话,都有哪些可能呢?

2.如果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过盈配合而引起的游隙减小,就像楼主这样,排除了这种原因。
那么因为这样而产生的游隙减小,就像您说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计算呢?

网友(点评):
1.轴向游隙影响接触角;浮动布置的轴承,轴向自由活动,对游隙影响应该不大(凭感觉,不排除特殊情况)。 2. 除了过盈配合影响轴承游隙,工作时候的温升也减小轴承游隙。计算公式好多书上都有

网友(点评):
kisqin2010大侠,说的挺不错的。就像你说的,既然轴向自由,游隙影响不大,那就不需要考虑游隙了啊?其实我想请教各位大侠的是,如果游隙减小,对承载,寿命,发热,跳动,阻力要怎么算?

网友(点评):
或者说,如果这样的计算十分困难,那么就先楼上mfka前辈说的:如果你把本次选择游隙组具体依据、测量、计算数据发上来,才证明你的能耐

网友(点评):
mfka 在楼上的点评说了:上个星期 “茉莉素馨”连一个礼貌回复都没有。前两天我在他的一个评说了:“以后这些求问帖子,我不再理会了”。

网友(点评):
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677&extra=page%3D1,放出信息要注意查收。你本应远离是非之地,一些事我本不愿提及,有人把你当“子弹”,盾牌会“误损”“子弹”,得罪了。

网友(点评):
前辈,那个帖子刚刚才看到,因为楼下99/8前辈回过了,往后就没有细看,十分不好意思。前辈如果下次回了,烦劳用'回复',或者留个点评,有可能有时候就会忘记看了。谢谢前辈了!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说两点。讨论游隙,你要分清两个方向。即讨论的是那个方向的游隙。比如你说轴相自由的深沟球,那么如果前提是没有轴向承载的话,游隙就是在讨论径向的选择。

网友(点评):
同样的,如果是角球或者锥滚等同时具备两向承载的轴承,那么讨论游隙就是同时在讨论两个方向上的。具体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就要根据载荷和配合条件具体来算了。

网友(点评):
zerowing前辈,就拿深沟球来说,应该是有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的游隙,但他们之间是相关联的。还有深沟球轴向自由的时候,似乎讨论游隙用处不大,但是如果把同轴度等考虑进去,这个游隙就有意义了。我主要想问的是这个

网友(点评):
飞轮轴承更换物语--后续检讨 就是在讨论轴向和径向游隙,本帖内外圈都是过盈配合是错误的,从轴承厂资料里可以看出问内外圈是一盈一隙的配合,为的是有一圈能自适应调整轴向间隙。

网友:
轴承游隙又称为轴承间隙。所谓轴承游隙,即指轴承在未安装于轴或轴承箱时,将其内圈或外圈的一方固定,然后便轴承游隙未被固定的一方做径向或轴向移动时的移动量。根据移动方向,可分为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 运转时的游隙(称做工作游隙)的大小对轴承的滚动疲劳寿命、温升、噪声、振动等性能有影响。

网友:
哈哈龙九大师厂子这两天,就因为,轴承游隙全厂头疼

网友(点评):
弯弯攻城狮搞得?

网友(点评):
请教狐飞师傅,电镀不是做加法的吗?还能镀到-0.04的?还是孔原来比-0.05更小的?另外轴承外圈的公差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duanyz---孔电镀尺寸变小了,你不要糊涂了!

网友B:
球轴承的计算,小日本的书,挺不错的。

公司用的就是这本

网友(点评):
下资料来看看,一下才知道又涨价了,8点威望。。。。。

网友:
通货膨胀严重啊,现在下载都要8个点了

网友(点评):
所以也得加紧扒分哪,才能赶上CPI的涨速。。。^_^

网友(点评):
俺在11#严重扒分哪 。。。嘘。。。。^_^

网友(点评):
15#那本书在外面有得送的,冈本纯三 5.6M多。

网友(点评):
新浪下载不要点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游隙的选择正确与否,对机械运转精度、轴承寿命、摩擦阻力、温升、振动与噪声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如 ...

也许是因为有些点评没有提醒的缘故吧,可能隔得时间长了,不太记得了。
不过我翻了一下点评和回复,只有找到这个,我在第一时间也回复了。
就像您说的,要一个礼貌的回复,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难道每一个点评都要晚辈做结尾么,那似乎我不尊敬的前辈就有太多人了。

您也看到了,我也都是请教问题,也没有多说什么别的,不知道哪里得罪前辈了。
也就是这个帖子,后面也有一个问题,关于螺纹滚压的,zerowing前辈在原帖中也回复了。
zerowing前辈也在回复中也承认自己是外行,但是也给出了可能的答案。在此谢谢他!
而且也没有因为我不礼貌没有回复,而不去参与我以后请教的问题。

我只能说,来论坛看前辈们的帖子,偶尔有不懂得,或者学的不透彻的地方,只是请教一下。
您和谁谁谁有仇还是和谁谁谁交好,毕竟网络是个虚幻的世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只有当刚刚LIAOYAO前辈回了我底下的帖子,才知道有 没有礼貌回复您的事情。
向您致歉了,也感谢您从前一直以来的回复~ 谢谢!

关于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有别的大侠也回复了,觉得是不是问的太简单了,您惜字如金,不肯指教。
如今您也道出这个缘由,那如果您不想再回答晚辈们的问题了,下次就不搅扰前辈了。
不过也不希望您别因为这些小事而赌气,回不回问题都是小事,别觉得我有难为前辈就好。

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活到老学到老嘛。

网友(点评):
你本应远离是非之地,一些事我本不愿提及,有人把你当“子弹”,盾牌会“误损”“子弹”。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何必如此较真。论坛里本来就不必在意过多的礼节。比起感谢,一些试验后的数据反馈反而更有意义。哈哈。另外,俺说某人啊,别得寸进尺啊,俺不理你只是因为不想把论坛搅得鸡飞狗跳的。哈哈,侬的水平实在

网友:
都赶上小说了!当时拆卸轴承的时候,没看清楚游戏啥的标记么?

网友(点评):
这个俺没问,再说搞维修的也未必晓得这些,看了后缀也等于没看。这不奇怪。俺也是看了轴承材料后才发觉问题竟然是这般。

网友(点评):
恩!也对的,维修不是设计也是正常的!这个事情太离奇了,估计维修的牌子砸了

网友(点评):
不会砸牌子的,一是有持续的在处理,二是在保质期内不能再收银子,三是应该是可以结案。

网友(点评):
对,新浪共享上面有,嘿嘿

网友(点评):
额...回错地方了

网友:
对轴承这还真的不太了解 因为不管维修 不过可以学学扩展一下思路

网友:
知道轴承游隙小了,会烧轴承就是经验!学习了。

网友:
拜读,看了才知道理论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常用C3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轴大两丝,孔小五丝。看到爆两次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轴承游隙有问题。吃过这样的亏。。哈哈

网友:
以前是做电机的。电机前盖上有个轴承位。加工图纸表示小两个丝,装配配后老是有烧轴承的问题。就把轴承位轴承位只车小一个丝。问题解决

网友:
     看来人有请喝茶真的没好事。

网友:
一直没做过重载高速的,轴承都用的间隙配合,选轴承只看内外径,后面的一大堆数据一概不无视。不清楚过盈配合还有这种讲究——大侠让人长见识了,机械在细微啊。

网友:
以前只知道轴承游隙很重要,可是没有遇到实际的情况。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轴承内部游隙和预压的章节来这是什么资料,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4-01-13):
小轴承 大智慧啊  虚心学习了

网友(2014-04-14):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轴承还有这讲究,以前安装时只知道有的轴承会紧,原来是游隙的问题。

网友(2015-10-20):
装飞轮时候有没有打表,我怀疑是不平衡

网友(点评):
不用怀疑是其他的问题,这案子已经结案近两年,木有再接到那家厂的抱怨与投诉。

网友:
想不到你还在

网友:
轴承游隙太重要了,电机轴承如果游太小,电机升温,直接就卡死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B:
球轴承的计算,小日本的书,挺不错的。

公司用的就是这本

下来看看,正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