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转速和满载转速

楼主(2013-12-13):
电机为永磁直流24有刷电机  ,请问怎样理解满载转速  和空载转速。
问题1:设计的时候都是按额定转速设计的 。那么此时的转速应该为满载转速吗?  如果是的,  那么空载时候的转速要怎样算?
问题2:满载速度和空载的速度可以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哪又是为什么呢?很多铭牌都是空载快,满载慢

网友:
1.额定转速是在额定电压下测出来的。是直流电机的空载转速。满载转速去曲线上查。
找本电机学,最简单的就是直流电机,看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