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水平怎么样?

楼主(2013-12-13):
这个产品的焊接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网友:
外行过来看热闹,感觉没焊牢。

网友(点评):
这是机械手焊的,你信吗

网友:
偏焊,中间弧度低了。好像电流有点大了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你应该问的是这种焊合件的机构方面的问题吧,砸扁的哪根管两边都有孔应该是镀锌孔吧,只留一个就行,下边的那个离焊缝较远的可以省略,个人观点仅做参考

网友:
第二张图比我焊得好
第一张图和我差不多

网友:
不合格的…

网友:
看着手把还挺好的

网友:
看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第一张右边是虑焊,而左边三分之一刚好并焊偏(没在坡口中间运条),二保吧?

网友:
焊成这熊样,该滚蛋了

网友A:
新手上路,或是一般结构件,没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路,或是一般结构件,没什么要求。

实不相瞒,这是机械手焊的,新手操作,不知道该如何调试

网友B:
我感觉焊得还不错,如果是手工的话,肯定是二氧化碳保护焊,边上有飞溅。但这东西也不好说,不知道你材料的厚度,但转角时,还不是很好,手工的话,速度和角度在这种形状下是个变速的,收弧和起弧点我感觉不要在正面的好

网友C:
明显焊缝没填满啊

网友(点评):
是的,只焊接了一半,另一面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焊得还不错,如果是手工的话,肯定是二氧化碳保护焊,边上有飞溅。但这东西也不好说,不知道你材料的 ...

是二保焊,不过不是手工,是机械手焊接的,才引进的机械手操作还不是太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焊缝没填满啊

那你还发上来啊

网友:
从外表来看应该是不行的,可以切开看看,测一下两个材料的熔深,,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机械手的轨迹走偏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新手调试很正常的,这种情况

网友(2014-01-13):
二保焊,初学三天的症状

网友(2014-03-04):
机器手有没焊缝跟踪?视觉系统,距离传感器等等?

网友(点评):
有的啊,有焊缝跟踪,还有距离传感器,防撞头

网友(点评):
那你调节这些玩意,应该能够改善。

网友:
焊接位置和表面有待提高

网友:
咬边、气孔、夹渣、未融合、未焊透、裂纹。自己看看有几样就好了。

网友:
外行过来凑热闹  看着挺好看  不过感觉不牢

网友:
还可以焊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