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献给摸索激光加工工艺的广大技术工程人员,在实际摸索激光加工工艺过程中遇到瓶颈了,没找到机理原因一般都是没理论做指导,开卷有益!
威望不富裕的,自己百度下,好像有,O(∩_∩)O哈哈~

网友:
谢谢!大侠有没有水切割的?

这次不知道会不会还是0下载呢 呵呵

网友(点评):
在标准分享网下载,不用扣分的。

网友:
我下载了!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蛋疼的威望,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低点,你应该先百度下,看是否有

网友(点评):
在标准分享网下载,不用扣分的

网友A:
上图吧,看是哪一年出版的。象这种应用型的书,除了日本人写的几本具有实际操作参考作用。很多都是理论,再就就是一些老掉牙的例子。最新的加工工艺是没有出书的。谁掌握了工艺,谁的机器性能就会好。做激光切割机的,不可能会这种经验分享出来,公司也不可能让他这样干。科研单位,学样实验室,买现成的切割机,做做实验,写个论文,只能当作业。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学样实验室”应当是“学校实验室” “不可能会这种经验”应是“不可能把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看是哪一年出版的。象这种应用型的书,除了日本人写的几本具有实际操作参考作用。很多都是理论,再 ...

基本上和你说的一样理论为主,目前国内实际摸激光加工工艺的人估计也不会关注激光作用物质的机理以及关注工程材料分析O(∩_∩)O哈哈~当是抛砖引玉了,望发些日本人写的东西瞧瞧!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工艺和通常讲的数控切削加工不一样,工艺参数是写在机床程序里的,就是一个工艺数据库,切什么材料,多厚的板,调相应的程序,选相应的功能,再根据实际板材做一些微调。

网友(点评):
工艺数据库而是需要摸出来的,工艺参数不会凭空出来的,操作工调相应的程序选相应的功能是设备集成商把这部分工作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