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车床拆出来了

楼主(2013-12-13):
有一台 数控机床的x轴进给系统需拆卸  不知道怎么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910

现在拆不掉轴承了   好郁闷      就拆到途中描述的部分

  轴承内径  15          量的 联轴器那头是15   估计轴承这边也是15 吧
  轴承外径35
厚度11
轴承里面全是脏东西  根本转不动
联轴器也裂开了

看着像6202         可是觉得车床用深沟球轴承 太不上档次了吧
   请问能换成7202   角接触轴承么
有搜索了图片 看着那个换轴承更像7202
1.还有看到是两个轴承  如果不是6202如何安装   好像角接触轴承分安装方向的
2 安装电机座的时候如何保证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       拆电机座的时候没有定位销

补充    看到轴承型号了  好小啊   找了半天     型号7202c          看到这个轴承外圈一侧壁厚 一侧壁薄   装的时候应该分方向的

网友A:
你照的这张照片应该是丝杠支撑侧,当初这一端没有加弹簧卡,有可能配合有点紧,你试试拔轮器能不能把它弄掉

网友B:
内外圈内外开的话,就是角轴承,这个地方应该是用的角轴承,背靠背安装,查一下资料

网友:
5S做的好差

网友(点评):
人家是4.9S,所以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圈内外开的话,就是角轴承,这个地方应该是用的角轴承,背靠背安装,查一下资料

不是  分开的   是我把它那切割机 切开了           现在剩一个了另一个的外圈被切下来了        剩下的是靠螺母这侧的      宽面朝向电机方向

网友(点评):
轴承这面卡死了 只把轴承外圈切掉了 内圈没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的这张照片应该是丝杠支撑侧,当初这一端没有加弹簧卡,有可能配合有点紧,你试试拔轮器能不能把它弄掉

你好   支撑侧 是螺母的 看了其他几台床子的

网友C:
中拖板丝杆?

网友D:
受力支撑座里面用角接触的,不受力侧座子,是用深沟球的。如果这个座子是NSK的东东,价钱就大大的贵了

网友(点评):
一对轴承,还是连带座子?这个我还真的是自己买台湾的座子配NSK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力支撑座里面用角接触的,不受力侧座子,是用深沟球的。如果这个座子是NSK的东东,价钱就大大的贵了

谢谢   看见  china了    7202c   请问轴承安装时   有两个   是宽边紧挨着  还是窄边紧挨着   还是宽边都靠向轴承台阶    还是窄边紧挨着  轴承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拖板丝杆?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见  china了    7202c   请问轴承安装时   有两个   是宽边紧挨着  还是窄边紧挨着   还是宽边都 ...

买配对好的DB组合方式,厚边内,薄壁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配对好的DB组合方式,厚边内,薄壁外

谢谢     昨天百度了半天总算找到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要不都看不懂你的db配对     向心角接触轴承有3种组合    o形   x形   t形 三种   背对背形式 承载最大

网友E:
你先要看清楚,两轴承间你拆下时有没有两个配圈,如果有你可以买个不用配对但等级相同的轴承,如是没有,你要买一对配对轴承,配对轴承外圈上有一个三角配对圈案的。7202用在数控车床上的大多是DB的也是背对背,就是厚面对厚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要看清楚,两轴承间你拆下时有没有两个配圈,如果有你可以买个不用配对但等级相同的轴承,如是没有,你 ...

非常感谢     拆下来的时候只有两个轴承  什么也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拆下来的时候只有两个轴承  什么也没

那就买配对轴承,安装轴承时注意别伤到了轴承,没有什么事的。新的轴承不要装太紧,润滑油别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