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锥管螺纹上的“小牙”是什么用途?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12-13):
    见一锥管螺纹上有“小牙”,如附图,以前没见过,感觉挺奇怪,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是怎么加工的?求大侠解惑。

网友:
用途不晓得,

可以用压花的方式去加工。

网友:
锥螺纹的用途就是连接和密封,而这些豁口却破坏了密封,甚是费解

网友:
HASCO 有这样的水堵。不明白作用。可能容易上生料带。

网友A:
       啊,你这个是什么东东呀?会不会是预防热涨冷缩抱死而做的?让我想到这个事真是头痛(我自己的事)从一个厂家订的零件,厂家方没有设计热涨冷缩的问题(不懂这方面的技术),现在天气冷了零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网友(点评):
我感觉像岩钻

网友:
不明白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你这个是什么东东呀?会不会是预防热涨冷缩抱死而做的?让我想到这个事真是头痛(我自己的事)从 ...

有同感,看最下面2圈牙上的凹槽有明显的重叠,那说明这些凹槽不存在位置精度和形状精度的问题,那作用应该是比较偏向实用性方面。感觉还是比较像防止管牙和孔管牙涨缩不均吧。而且从牙底来看有凹槽的几圈正好是咬合部位,如果批量加工的话我觉得上面应该也有吧,自己开的锥螺纹孔或多或少有深浅,那样才能适用不同的螺孔长度。这是你自己装上去的么?如果不是估计是组装设备的人员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设备上拆下来的,应该是设备厂家做的

网友:
这个是防松脱作用的,生料带或者密封胶打上面,配好后起密封和防脱,加工用滚丝或者搓丝

楼主:
期待大侠解答

网友:
防松脱作用的,生料带或者密封胶打上面,配好后起密封和防脱,加工用滚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