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的配合是过盈配合吗?可不可以过渡配合

楼主(2013-12-13):
请问轴承与轴的配合是过盈配合吗?可不可以过渡配合?

网友A:
是的具体一点,是内圈还是外圈?

网友(点评):
是轴承与轴!

网友:
看情况,不好说,过盈 过渡配合都可以啊,视具体的工况而定
可以去这帖子看看:飞轮轴承更换物语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263

网友:
可以,但必须加热按装,否则装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具体一点,是内圈还是外圈?

内圈如何?外圈如何?

网友(2014-04-16):
绝大多数过盈配合,在重载工况也有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