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车如何加工才能保证两端内孔的同轴度

楼主(2013-12-13):
怎样加工保证内孔的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刀!

长度1150啊

网友B:
一次装夹完成,调头的话就打表

网友:
这东西就不能这么设计,谁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装夹完成,调头的话就打表

对,打表,如果要求不高,只打外圆,如果要求高,端面一起打

网友:
要不直接上立车吧,加工装,或者在普车上面加工装也可以,先车好一边孔,在以这孔做工装定位,可以校工装外圆,再中心夹护住车另一边孔!可以试试,我们车间有这么做过!

网友(点评):
不知他的孔深度多少。弄个不好的。欠定位。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有可能,最好是短孔,但是我们做工装的时候可以把定位止口车短一些呀!

网友:
打表吧,不过我感觉这1150的长度你装夹后很难保证工件稳定啊,尤其是用普车的话。

网友:
很简单的,在车床上(具备托Φ500的强迫式滑动中心托架),用一夹一顶车两端车头处外圆车托架档,然后调头,采用一夹一托方式,继续车车头处外圆,不断调头车托架档,根据你所需的同轴度要求,加工托架档的圆度。
托架档完成后,那么就采用一夹一托(托工艺托架档)吧,车两端内孔即可,托架档做的好的话,两端内孔可以做到同轴度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