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焊机,这个摩擦方式无法理解

楼主(2013-12-13):
今天看到了超声波焊机,由于没见过就百度了一下。超声波焊接是通过超声波发生器将50/60赫兹电流转换成15、20、30或40 KHz 电能。被转换的高频电能通过换能器再次被转换成为同等频率的机械运动,随后机械运动通过一套可以改变振幅的变幅杆装置传递到焊头。焊头将接收到的振动能量传递到待焊接工件的接合部,在该区域,
振动能量被通过摩擦方式转换成热能     我观察了焊接产品的时候振动这些方式都很直观的看到了,但接触工件后就没有晃动,哪来的摩擦。。。这个摩擦方式无法理解。。。

网友:
接触工件后振幅变小了,能量转化为摩擦热能。

网友A:
这个摩擦是存在的,但是肉眼观察不到,要不然,焊在一起的零件不是错位了。手机电池,儿童塑料玩具,都是这样焊的,你看到接合处都融掉了,就是摩擦生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摩擦是存在的,但是肉眼观察不到,要不然,焊在一起的零件不是错位了。手机电池,儿童塑料玩具,都是这 ...

请教那焊头不是电磁铁来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你看到的焊头实际上是你百度到的变幅杆。

网友(2020-04-16):
这个调幅器是什么样子呀,百度找不到资料,差专利还要钱,什么原理呢?怎么把超声波幅度调大的这个摩擦是用超声波摩擦的,还是物件摩擦的呢。

网友(2020-05-20):
振动幅度是微米级别的,肉眼肯定看不出来,可以凭声音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