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每个杆的受力,速度,位移,有什么办法比较好

楼主(2013-12-13):
对于平面五连杆,如果要求解每个杆的受力,速度,位移,有什么办法比较好啊?老师说不能仿真做,必须手算。。难道是解析法?求各位大大指导。。曲柄增力机构的力、速度、位移。。

网友A:
曲柄机构可以认为每个杆都是二力杆,不是受拉就是受压。将每一个铰接的地方,其受力分解为一对正交力系,列方程求解即可

网友B:
解析法+编程 暴力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析法+编程 暴力解决,

老师不让编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机构可以认为每个杆都是二力杆,不是受拉就是受压。将每一个铰接的地方,其受力分解为一对正交力系,列 ...

必须是解析法么?矢量画图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是解析法么?矢量画图可以么

图解简单易懂,但是不太精确,实际应用中足够了,但是楼主的情况是考试吧,按课本来吧

其实图解是个好办法,不过画矢量的时候记得比例尺要精确,可以减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解简单易懂,但是不太精确,实际应用中足够了,但是楼主的情况是考试吧,按课本来吧

其实图解是个好 ...

嗯。。。谢谢了~~

网友:
老师不会编程吧

网友:
用proe做机构分析可以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