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压展开问题

楼主(2013-12-13):
像这样的冲压的钣金sw有没有办法展开算料啊?

网友:
同样想知道答案?

网友A:
你不可能下料后再成形吧?
或是成形下料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可能下料后再成形吧?
或是成形下料一块的

人家都是先下料后成型的

网友:
下料后成形肯定会有变化,既然分开工序就按一定规则的尺寸下料成形后看变化再修改下料尺寸。咱只是看过简单冲压,钣金软件实用还玩不转。。

网友:
工厂排气扇叶

网友:
这东西不用展开吧,冲压成型的时候需要把边留出余量,最后切掉,感觉这种边上会有应力不均的现象,会导致变形

网友:
形状还复杂的

网友(2014-03-30):
很像汽车覆盖件。同意7L的看法,一般都是预留余量,最后修边。不能留少了。

网友B(2014-05-17):
1、先落料,后成型,需要计算落料边线(此工艺方案对落料线要求较高);
2、先拉延,后修边,则可以通过后续调试再确定最终板料尺寸。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B:
1、先落料,后成型,需要计算落料边线(此工艺方案对落料线要求较高);
2、先拉延,后修边,则可以通过后 ...

方案1,可能吗?lz图示这个形状已经很复杂了。

网友:
开始预估的料大一些,做几块调整一下料的尺寸

网友:
用sw可以展开,需要模具成形。

网友(2023-11-17):
曲面展平,只是不准确,自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