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碰撞问题 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2013-12-13):
总装配图上有许多螺丝孔,怎么样才可以把它们隐藏掉啊做仿真运动时,螺丝撞在铁杆上直接干涉,不能配撞走,用哪个配合才可以螺丝撞上后能推动那个铁杆啊
小弟在此拜谢大神了

网友:
可以找的到,改为大型装配模式!

网友A:
1。装饰螺纹孔可以点击隐藏。
2。碰撞配合可以用高级配合里的最大最小距离限制。

网友:
显卡真好!话说,这些螺纹需要做出来么

网友:
电脑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装饰螺纹孔可以点击隐藏。
2。碰撞配合可以用高级配合里的最大最小距离限制。

网友:
这是什么啊,?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