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个人理解.

楼主(2013-12-13):
   经常会看到有人发与宏程序有关的帖子.不是难度太高就是讲得不怎么靠谱.今天讲讲我自己对宏程序的理解..
   宏程序一般分为A类和B类.A类宏调用比较麻烦.B类宏用起来比较方便.类似于C语言.现在的机床基本上都支持B类宏.
   本人只操作过广数和Fanuc系统.她们宏程序应用基本都是一样的.现在以Fanuc为例说说.本帖目的只在于沟通与探讨..
Fanuc系统的变量由符号#和变量序号组成.如:#I(I=1,2,3,...,例如#5, #500, #100等).将跟随在地址符后的数值用变量来代替的过程称为引用变量.例如:G01 X#100 Y-#101 F#102;.当 #100=100.  #101=50.  #102=80时.上式即代表为:G01 X100. Y-50.  F80;.
   变量的种类.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公共变量.系统变量.局部变量(#1-#33)是在宏程序中局部使用的变量.当1号宏程序调用2号宏程序且都有变量#1时,由于变量#1服务于不同的局部.所以1号程序中的#1与2号程序中的#1不是同一个变量.因此可以赋予不同的值.互不影响.公共变量(#100-#149,#500-#549)贯穿于整个程序过程.当宏程序1调用宏程序2时.且都有#100变量时.由于#100是公共变量.所以1中的#100与2中的#100都是同一个变量.系统变量是指有固定用途的变量.她的值决定系统的状态.包括刀具偏置变量.接口输入.输出信号变量.及位置信号变量等等..(系统变量这块还搞不懂.有的是生产厂家定的.希望有人能够指点指点).宏程序通常使用局部变量和公共变量.#500以上的变量断电后不丢失.
  B类宏赋值:直接赋值例如:#100=100.0
                                                #100=30.+20.
                    常用混合计算例如:#1=#2+#3*SIN[#4]
                                           运算次序为:1;函数SIN[#4]
                                                               2;乘和除运算#3*SIN[#4]
                                                                3:加减运算#2+#3*SIN[#4]
                                        也可以通过括号改变运算顺序例如:#1=SIN[ [ [ #2 = #3 ] * 4 + #5 ]  / #6 ]
转移指令GOTO的应用;
例如:GOTO100
无条件转移到N100程序段.用的较多.可以省去了跳段符号.不过很多人习惯用跳段开关.我比较喜欢这个方便.
条件转移例如:IF [ #1 GT #100 ] GOTO 100
当#1大于#100时转移到N100程序段.至于什么大于小于这些自己看书去.打字累的慌.
还有个循环指令WHILE[条件式]DOm(m=1.2.3.....)
                                            ......
                                            ENDm;这个比较少用.大概格式就这样了
其实在实际加工中宏程序用的比较少.也许是现在很多人不会用的原因.
我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加工棒料是有时从直径150车到100时.如果用G90比较费时间.当然电脑编程全部用的是G01.走刀.速度比循环车要快.但是程序繁琐.那我们就用宏程序来编个吧.比如我们每刀切削2MM.退刀1MM.
O520 ;
#501=151 ; 赋值
#502=100 ;赋值
M44 ;
T0303 M8 ;
M3 S450 ;
G0 Z5 ;
N1 #501= #501-1. ;X定位点
X#501 ;
#501= #501-1. ;X切削点
G90 X#501 Z-50. F0.2 ;
IF [ #501 GE #502 ] GOTO 1当#501大于或等于100时转移到N1.这样可以使她循环到我们需要的尺寸.这里我没有经过仔细的计算是不是刚好到100.这个可以自己计算给值.懒得算了.
G0X200. M9 ;
Z300. M5  ;
M30 ;
%这个程序走刀基本与G01编程类似了.退刀还可以给小点.自己改吧
小弟不才.以前是种地的.这里搞什么开发区.田被征用了.只有改行了.求指点.求指教.
我还编了个螺纹左右借刀加工的宏程序.看了下资料.了解了下思路.自己整了个.今天没时间了.明天发.个人觉得只要把这个程序看得懂.其他什么椭圆加工神马的都大同小异了.

网友:
变量,循环,极坐标方程

网友:
O520 ;
 #501=150 ; 赋值
 #502=100 ;赋值
 M44 ;
T0303 M8 ;
M3 S450 ;
G0 Z5 ;
N1;
 #500= #501+1. ;X定位点
#501= #501-1. ;X切削点
G00 X#500 Z5.;
G00 X#501;
 G01 X#501 Z-50. F0.2 ;
IF [ #501 GT #502 ] GOTO 1;
N2;
G0 X101.;
M9;
G0X200. Z300. M5  ;
M30 ;
不做车床很多年,看到你的程序,试着编了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我一般不敢走斜线..

网友(点评):
城主的程序就看明白了,不过n2是干嘛用的呢?n1n2单列一行跟放在程序行前面是一样效果的吧?分号后面就是注释?不影响程序运行的?

网友(点评):
N1,N2,差不多可以理解为只是个记号,我这么写实为了看起来方便,因为我这个程序N1,N2之间那部分是循环部分

网友:
楼主指点下,车进去2mm退出来1mm,程序中的哪一行是退刀啊?

另外n1是行号吗?可以放在任意行的前面,然后goto1就能跳转到n1行?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了解G90走刀路线.她是以GO1方式退刀到X定位点的.N1是程序段号.也可以说是行号吧.可以放在任意行.当以这程序为例就不行.因为N1行是条件判断的一个循环起点.随便放的话.程序无法循环.更有可能发生撞到什么...

网友(点评):
GOTO1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FANUC的宏滚蛋,SINUMERIK的宏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哈哈,看来你是不懂FANUC了

网友(点评):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感觉貌似很厉害的样子.西门子的机床只用过插齿机.和五轴滚齿机.都是参数编程.主要是生产恒隆转向器上的臂轴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当学徒时做了一年.

网友:
真心没看懂啊,请教楼主

O520 ;
#501=151 ; 赋值
#502=100 ;赋值
M44 ;
T0303 M8 ;
M3 S450 ;
G0 Z5 ;
N1 #501= #501-1. ;X定位点
X#501 ;
#501= #501-1. ;X切削点
G90 X#501 Z-50. F0.2 ;
IF [ #501 GE #502 ] GOTO 1当#501大于或等于100时转移到N1.这样可以使她循环到我们需要的尺寸.这里我没有经过仔细的计算是不是刚好到100.这个可以自己计算给值.懒得算了.
G0X200. M9 ;
Z300. M5  ;
M30 ;

你的这段程序里z运动只有一个z5一个z-50和最后一个z300,而且在循环段里只有一个z-50,这个z没回0啊。
另外循环段里:
N1 #501= #501-1. ;X定位点    第一次循环#501的值是150
X#501 ;                                 第一次循环x走到150
#501= #501-1. ;X切削点
G90 X#501 Z-50. F0.2 ;          第一次循环 这个x的值是149,那不是走成锥度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G90是单一形固定循环.Z5就是起刀点.你把G90这个指令搞懂了就好理解了.看看书吧.

网友:
你看人家城主的程序,每车完一刀循环时都有一行“G00 X#500 Z5.;”回刀的动作,你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还叫我去看g90是什么意思,真无语了!

网友(点评):
呃....G90会自动退到起刀点.比如Z5.X90.起点.加工完一刀后她会自动回到Z5.X90...

网友(点评):
楼主你不是吧?G90只是绝对值编程,怎么可能会退刀到起刀点呢?

网友(点评):
这.......还是一句话多看书..

网友:
好像都是很牛的样子啊

网友:
即使搞懂了这些,还不够啊,宏程序水很深,解决问题时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多实践.没事时自己试着做嘛.

网友:
对日本人的系统我很陌生,但也看过点,个人觉得编程没有西门子的自由。这大概受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影响吧,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觉,事实不见得如此,望达人评解

网友(2014-01-15):
楼主复制的帖子就别拿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是用G90啊!自己会返回循环起点的没看明?

网友:
无聊的宏

网友:
宏程序可以用来采集机床的数据吗,别的方式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