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支招经济实用的等分工艺

楼主(2013-12-13):
求教大神赐教经济实用且精度高的加工工艺,能把等分做到最好。谢了

网友A:
指说明一个方向没有实际参数要求不容易选择,线割精度一般是满足的,如果等离子割能满足精度要求则效率更高,也更经济。

网友:
线割,或分度头铣

网友B:
1车,劈端面,车外圆、内孔一次装夹成形,割断,掉头劈端面;2.钳,分度头装夹,划出三个缺口线;3铣,搭压板,靠实,参照钳工划出的线铣出三个缺口。如果工件是45钢之类的材料,需要加一道热处理工序。还有楼主这张图尺寸没标全,也没有公差要求。所以暂且写个粗糙的工艺吧。

网友(点评):
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C:
铣加工吧,做个夹具,多个夹在一起

网友:
分度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车,劈端面,车外圆、内孔一次装夹成形,割断,掉头劈端面;2.钳,分度头装夹,划出三个缺口线;3铣,搭压 ...

谢谢这么细致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说明一个方向没有实际参数要求不容易选择,线割精度一般是满足的,如果等离子割能满足精度要求则效率更高 ...

请教一下等离子割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量?

种类多,数量也就50个左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加工吧,做个夹具,多个夹在一起

能不能介绍一下夹具的设计理念,谢谢

网友:
材料?批量?精度?设备条件?什么都没有,就一个草图,定不出个合理的工艺来

网友E:
才50个啊  这么少  作夹具浪费了  相同外圆的 跺在一起,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50个啊  这么少  作夹具浪费了  相同外圆的 跺在一起,线切割吧

恩,谢谢。就是数量有点少

网友F:
做个工装,在工装上把缺口开好,不用分度头,效率应该会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工装,在工装上把缺口开好,不用分度头,效率应该会高点的!

恩,谢谢。另外想问一下怎样才能保证切入点在中心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另外想问一下怎样才能保证切入点在中心位置。

要求不高划线就可以了!你发的图纸没什么公差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划线就可以了!你发的图纸没什么公差要求啊!

要是想把公差降到最低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想把公差降到最低怎么实现?

.........................................

网友:
图纸不详细啊   精度高吗?

网友:
不断的回复中,才能不断的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切

激光切的成本很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切的成本很高吧

应该比线切割省吧

网友H:
    数量太少,性价比最好肯定是线切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量太少,性价比最好肯定是线切割啦。

恩,谢了

网友I:
线切割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中速我看差不多了,个人愚见,可以多个叠起来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切割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中速我看差不多了,个人愚见,可以多个叠起来线切割

有没有什么好的装夹方法

网友:
分度头铣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装夹方法

车个配的轴,把多个圈套起,螺纹压紧,上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个配的轴,把多个圈套起,螺纹压紧,上线切割

那割的时候两边压紧的螺母也会被切到吧,包括配的那个轴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割的时候两边压紧的螺母也会被切到吧,包括配的那个轴

下面做个开三槽的压板,只要能切出槽就行,螺母压在压板上。
轴的话可以小点比内孔,
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面做个开三槽的压板,只要能切出槽就行,螺母压在压板上。
轴的话可以小点比内孔,
个人建议

线切割的切割方向应该是与零件的直径方向平行吧,螺母压在压板上不会被切到吗?
轴如果太小的话,那么就不能保证前后两次加工的零件在同一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线切割

能提供一下工件的装夹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