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旁置和中置的疑惑,见到的东西颠覆原来想法

楼主(2013-12-14):
           前几天发现了一台旧的立式加工中心,发现立柱中的滚珠丝杠是旁置的,虽说机床体型不是大的加工中心机床,但为什么不是中置呢!今天也发现了一家公司的宣传资料,资料上显示丝杠也有旁置结构,并且还是比较精密的机床,如果说丝杆旁置很不好,那么这家公司其实可以不用把机床丝杆旁置结构印刷到宣传资料上,起码不用弄的这么显眼,既然这么做了,虽然是属于精密机床,但是说明此设计师并不认为旁置结构如猛虎,大家觉得呢?

        中置的优点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旁置缺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缺点的程度对于稍微精密些的机床来说,是否可以接受和弥补?如果机床结构设计中遇到问题,需要让丝杆旁置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是否可以采用旁置设计?  请教各位资深工程师!

网友:
丝杆旁置并不决定精度

网友:
滚珠丝杠旁置的确很多,尤其在一些所谓科技公司的产品上很常见,经常是滚珠丝杠加直线导轨,有时导轨跨距还很大。原因很简单,不懂机械。

网友(点评):
俺还修过丝杠旁置,即做传动又肩负导轨的功能呢。用了快15年了,丝杠,导轨,轴承精度都还很好。难道说人家不懂机械。德国万特的刀片周边磨。

网友(点评):
15年了,而且德国磨床,那就肯定是懂机械。

网友(点评):
我所说见到的的那个精密机床宣传册也是数控刀具磨床,立柱上的滚珠丝杠是旁置加直线导轨,主轴横置,插在立柱内的,我个人觉得,中置比较好,但是机床各部件设计好的话,也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旁置的使用效果

网友:
只要导轨的精度以及强度满足设备要求,其实旁置或中置没太大关系,只是方便布置或其他原因选择旁置。
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旁置的可能是为了维修的方便吧,但那样受力不均衡,可能导轨还坏得更快

网友:
确实难理解,不知道这么设计有社么依据。

网友:
刚做了个龙门雕铣  丝杆旁置 现在想想精度主要导轨有关
如果导轨的平行精度不错并且预紧力大的话  丝杆装哪就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够用 不过由于是龙门移动 所以还在考虑怎么改进才能达到完美(如果龙门是固定,移动下面的零件固定座是容易达到完美的)

网友(点评):
是啊,个人感觉设计龙门结构,并且上面还要有两个轴的移动,要求会很高

网友A:
去看一下森精机的DCG技术,应该就明白了。

补充一下:
1.有些立加的z轴因为有主轴,空间限制,所以丝杠有可能旁置。
2.因为z轴只有主轴,惯性载荷基本恒定,再加上有些z轴会有配重,所以由于丝杠旁置产生的力矩就很小。
3.硬轨相对于线轨承受弯矩载荷更好一些,而且运动速度也慢,所以也有可能用旁置结构,比如车床。

网友(点评):
貌有道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可以让人信服

网友(点评):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然后会结合你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来弥补,

网友:
旁置与中置没有绝对的区分,需要根据结构确定,类似DCG技术的原理。
另外,丝杠的驱动位置和导轨的类型也很有关系

补充内容 (2013-12-17 09:53):
导轨分布跨距长宽比有跟外载有一定的最优比.

网友(点评):
原则上讲应当是用重心驱动,这样能获得更好的动态特性。

网友(点评):
补充:首先要知道导轨的形式,不同导轨形式导轨运动灵活性条件不一样。导轨运动灵活性条件决定作用力点位置与导向轴线位置的最大距离和导向长度的最小长度。

网友:
如果旁置对导轨的要求就更高一些,而且旁置的话一般丝杠负载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森精机的DCG技术,应该就明白了。

补充一下: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主轴需要插入立柱里面,主轴横置,打算把丝杠旁置,不然主轴横置,太长了,Y向行程都没有了,哎

网友B:
我认为,作为工作母机,1是刚性一定要好,2是导轨精度高,如果宽高比合适的话,我并不认为丝杠偏置会有什么问题。除非那种宽高比比较大的,可能会考虑用双丝杠驱动。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作为工作母机,1是刚性一定要好,2是导轨精度高,如果宽高比合适的话,我并不认为丝杠偏置会有什么 ...

跨度大约400mm 左右,用34mm 的直线导轨,主轴加主轴箱头箱初步设计重不超过80到100公斤,可以另加配重平衡,减少丝杠的负重,感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