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Solidworks2010批量转换成PDF格式的方法?

楼主(2013-12-14):
我工作中经常要将工程图转换成PDF格式的图纸,可是每次都是一张一张的转,太浪费时间了,Solidworks里面有没有批量转换成PDF格式的方法?或有种软件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
批量的转换还真不知道有没有。一般是画完一张转一张,似乎没必要,而一张里可以有N页嘛。看看有人有没有办法。

网友:
麦迪工具集或者自带的solidworks工作排成器

网友:
windows开始>solidworks工具>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我在网上找的,说是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我找到这一项后不是你贴图的那个界面。也找不到转换的选项。

网友:
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中的“输出文件”中,选输出格式为PDF就可以了

网友:
solidworks taskduler->输出文件->pdf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说是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我找到这一项后不是你贴图的那个界面。也找不到转换的选项。

你贴个图上来让大家一起帮你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个图上来让大家一起帮你看看呗

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版本太低了?我是1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