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循环中的主轴定位

楼主(2013-12-14):
请问主轴定位和M09主轴定向有什么区别?主轴定位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主轴定位,在哪个地方地位的。抱着书看一点不懂啊!!!

网友:
多看两遍想想

网友:
主轴定位是用在换刀的状态,一般来说刀的方向反了,加工孔的直径就会出现变化。M09只是主轴停转。

网友:
m09在加工中心里不是关闭切削液吗,还是系统不一样。

定位是指需要镗孔的位置在哪,定向是指完成镗孔后退刀的那个方向。多看看程序说明就明白了。
G76:精镗循环
                  G98(G99)G76X_Y_Z_Q_F_K_

X、Y:螺纹孔的位置。
Z:绝对编程时是孔底Z点的坐标值;增量编程时是孔底Z点相对与参照R点的增量值。
R:绝对编程时是参照R点的坐标值;增量编程时是参照R点相对与初始B点的增量值
Q:孔底动作位移量,Q值必须是正值。
F:镗孔进给速度
K:指定加工孔的循环次数,不写,默认为K1

网友:
    不定位就无法退刀,不退刀就无法起刀。这个是必需的。

网友(2014-01-31):
主轴定位是来确定镗刀刀尖方向的, 因为镗刀镗到底部后会向刀尖反方向退刀,如不退刀就会在抬刀时在内壁上留下一道划痕,我用的法纳克系统一般使刀尖对自己,若要手动装刀时就用M19定位

网友:
应该用M19,然后微量退刀,防止镗刀抬起时,拉伤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