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在门的打开/关闭的使用

楼主(2013-12-14):
实际工作中,普通圆柱螺旋弹簧,气弹簧,包括拉簧/压簧,
在门的打开/关闭,机器盖、仪器罩的打开/关闭,还有压轮的压下/抬起等,经常会用到。
这类结构无需精度,通常以人手为动力源;
一般地,中间状态为不稳定状态,弹簧以其弹力将结构转动到打开/关闭状态并保持这种状态;
结构的设计主要是合理安置弹簧的位置和止位块的位置;
压簧的支点在前,拉簧的支点在后。
很多年轻朋友,尤其是气弹簧新东西,不知怎么使用,下面是简单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
看不太懂,有稍详细点的没?

网友(点评):
可能表达不好。

网友:
如果在弹簧上带阻尼会是什么样

网友(点评):
那不还是弹簧么。这里对弹簧力没什么精确要求。

网友:
哦,和自行车的支架原理类似。开合的角度有限吧?

网友:
滑盖手机。

网友(点评):
题目讲了。就是气弹簧的使用。

网友:
这个应用范围比较广。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没有理解

网友(点评):
如果是有点帮助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过有年轻朋友不会用。

网友:
谢谢前辈,我们这些年轻人很需要你们去引导

网友(点评):
能力有限啊。不过,力所能及则在所不辞。

网友:
结构的设计主要是合理安置弹簧的位置和止位块的位置,那怎么样的位置算是合适的呢?止位块在图中指的是开 或者 关的位置吗?

网友(点评):
止位块按具体情况确定。比如仪器盖,关起来与仪器壳体接触,打开时向上翻开,就可以用气弹簧的压簧。下止位块就是仪器壳,上止位块可以不要、就是气弹簧的自然状态。

网友:
大侠图中门在哪里?有点看不懂.

网友(点评):
原理图么。那条带铰链的直线不是门吗?它可以开、关嘛。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压簧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感觉只有拉簧就可以保证开和关两个位置了。

网友(点评):
看到十五楼的回答了,明白了,原来,拉压取一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