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问题,怎么得到运动循环图

楼主(2013-12-14):
请问怎么得到运动循环图,就是一个构件速度关于主动曲柄转角的图??谢谢了~~~

网友A:
循环运动?不是把约束和力等关系弄好之后,在仿真时的时间用forever就可以无限进行运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运动?不是把约束和力等关系弄好之后,在仿真时的时间用forever就可以无限进行运动了吗?

但是得到的不是和转角的关系啊,我想知道某个杆速度和主动杆转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