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械手横移机构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12-14):
各位大侠看看这机械手横移机构是什么原理?看了很久想不明白。望各位前辈们告知。谢谢

网友:
多拍几张局部的细图看看。

网友(点评):
拍不到内部结构呀

网友:
感觉像是丝杠。在里面,从外面看不到。

网友(点评):
不是丝杠!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是齿轮齿条传动就对了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是,这么长的距离,不可能是丝杠啦

网友:
直线导轨+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齿轮直接安装在伺服电机上吗?

网友(点评):
也许加有行星减速机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直线导轨+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要是上一张从上往下看的照片就好了,能看到电机或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直线导轨+齿轮齿条

回复:WUHANLIST 大侠 这样对吗?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因为是机械手用,市场上有现成的铝型材来做导轨及齿条安装横梁。这样的机械手半成品GUDEL品牌(中国叫坤戈)的很全。

网友(点评):
前辈!这样传动对伺服电机的寿命是否有影响?还有升降也是齿轮齿条的也这样联接吗?升降部分岂不是电机失点后会受重力的往下掉??请前辈多多指教。先谢谢。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恩,同楼上的看法

网友(点评):
有专业生产机械手用铝型材的。截面很大。正如6楼图中一样。

网友:
LZ朋友能否多提供几张图,讲讲是干什么用的?感觉这东西很震撼,感兴趣。

网友:
看图横梁很扎实,不像是铝型材

网友:
齿轮齿条,其他还有同步带、气缸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应该是齿轮齿条,跟数控等离子和火焰切割机应该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
行程较长,速度可能也较快,比较典型的减速机+齿轮齿条的传动结构,一般是上下料用!

网友:
我看是齿轮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