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两种结构的差别吗

楼主(2013-12-14):
如图

网友:
弯曲太多了,先把曲线给打乱,再滚直。
本来就比较直,可能就一个弯,就容易直了。

网友(点评):
把多个弯打乱成一个弯 再调直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材料本身是有弹性的,要矫直首先弯曲的程度要能达到克服弯曲极限的程度,第二种结构材料的弯曲程度可能无法达到要求。就像一根弯曲的铁条,你把它放桌面上按平,一松手后可能还是弯曲的。

网友(点评):
嗯 矫枉过正

网友:
第一个适合较软的材料
第二个适合较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材料本身是有弹性的,要矫直首先弯曲的程度要能达到克服弯曲极限的程度,第二种结构材料的弯曲程度 ...

两种都是利用楼主说的“校枉过正”,下边的中间的是走料用的,两边也是要“过正'的。要不咋会设计的上边的两个轮夹下边的一个?下边是的一组校的精度高点,上边的走料力度大,短距离内直就行的地方。

网友(点评):
调直时对线材施加扭转力哪一个小一点

网友(点评):
一定要记住;开始(过正)很一点,最后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