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这个图标代表什么

楼主(2013-12-14):
求助:solidworks这个图标代表什么

网友:
文件是外部输入的,如*.stp文件导入进去就是一个整体

网友:
未能识别的特征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是在网上下的3D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是在网上下的3D模型吧

原来是这样~~
从别人那里拷过来的
多谢各位!

网友:
是其他格式的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之后就是输入文件了……原来的格式可能是x_t、stp等等

网友:
呵呵 这就对了

网友:
怎么回复不了呢?

网友:
文件外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