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铣出来的产品不光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13-12-14):
自动做的雕刻机,用的众为兴数控系统,正规厂家电主轴,丝杠及座各方面都检验过都OK,但同样的程序,到我的机器上铣产品,铣出来侧面有像波纹一样的刀痕,而人家的机器去不会,这是怎么回事!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1, 刀具与系统不匹配,没有关联起来,

2,路经规划不对,曲线没有经过修正

网友(点评):
这些处理故障的东西,是怎么学到的?

网友:
软件方面不说了,硬件方面
1,进刀太多
2,转速太快
3,刚度不够
4,夹具没夹紧(不好意思 我刚犯了这个错误)
5,当然其他部位也要保证是固定了 没有游隙

网友(点评):
3楼提到了一些,但最重要的是粗加工后要精加工处理一下,精加工的时候下刀深度大些,进给速度慢些,转速高些!转速、进给速度、下刀深度都需要根据你加工的材料来综合考虑!

网友:
可以的话重新编一个程序,别人的系统参数与你的不相同
如果说是一直都有就要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
主要刀具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收听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