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数控机床加工中,能量利用率很低?

楼主(2013-12-14):
本人是做理论研究的,最近总听说数控机床加工中,其能量利用率很低,实际用于切削的功率只是接近30%,而大部分能量用于各轴的驱动、冷却、辅助功能等等。而且国内一般取切削用量都比较保守,使得机床的能效值太低。

各位有切身体验的,在加工中是否碰到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实际的方法提高能量的利用率?我知道现在很多做机床结构轻量化研究的是个解决途径。

网友A:
机床结构轻量化。。。。
那刚性怎么办?
不明觉厉

网友B:
有个感觉,国内为了降低成本,购置的设备,综合配置并不平衡,再加上市售的金属材料质量也不好,导致无法按照刀具的推荐切削用量加工。效率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感觉,国内为了降低成本,购置的设备,综合配置并不平衡,再加上市售的金属材料质量也不好,导致无法按 ...

嗯,我也觉得和工件、刀具材料也有很大关系,不敢用太高的切削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结构轻量化。。。。
那刚性怎么办?
不明觉厉

当然要经过刚度的校核。

网友:
我觉得,随着毛坯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数控设备的发展方向是高转速,高进给,高精度,多工序复合和智能化,网络化。

网友:
切削用量保守,一是因为国内的数控刀具整体的技术还比较低。二是专业的刀具应用工程师很少很少,导致很多刀具在使用时远远不能发挥出正常的效率。

网友C:
国内的刀具,机床,人员决定着这个切削用量的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刀具,机床,人员决定着这个切削用量的保守

赞同诸位的观点,确实是机床、刀具、工件、人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国外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机床能效,从机械结构、伺服控制、节能手段、切削参数优化等诸多方面。国内应该是受很多因素的制约,还较少考虑吧,尤其在实际生产中。不过机床节能技术应该也会成为制造业后续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感觉,国内为了降低成本,购置的设备,综合配置并不平衡,再加上市售的金属材料质量也不好,导致无法按 ...

你是说,好的机床,但刀具不行,或者毛坯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网友(点评):
机床,工装夹具,刀具,被加工材料,冷却润滑。这些加一块儿。目前国内多数情况下只是重视 机床本身。估计是合计效率只是理论的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