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序列号SW2013_sp0_x64,跪求

楼主(2013-12-14):
下了一个这个安装软件,结果没有序列号。杯具!哪位大侠江湖救急一下啊?

网友:
在解压后的文件夹里面的说明书上。

网友:
根据这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
1. If you have got SW2013 installed and activated this setup will update your SolidWorks 2013 to SolidWorks 2013 SP5.0. No additional crack is needed.

2. If it is your first installation of SW2013

2.1. Install SW2013 SP5.0 using next serials

SolidWorks Serial:

0000 0000 0000 3486 Q5HF FG98
 or
0001 0001 0736 0361 JK3Q HDJ3

For Simulation stuff USE ONLY THESE SERIALS:

SolidWorks Simulation
9000 0000 0001 8043 TB9T SGD9

SolidWorks Motion
9000 0000 0002 7942 9KW4 9FBC

Flow Simulation
9000 0000 0003 3107 V8F3 PG44

2.2. Run "SW2010-2013.Activator.GUI.SSQ.exe" (as Administrator!). On "General" tab check if all SW2013 products are selected to activation and click "Activate!"

2.3. Wait for Activator message "All done! Enjoy" and click OK to close Activator

3. Enjoy

To install Workgroup PDM Server:

1. Install IIS full configuration if you plan using Web Portal
2. Install PDM Server from CD
3. If your computer is not connected to Internet, use arbitrary email and SW serial to get a key from PDMWorks keygen
4. If installing Web Portal, leave license string from Workgroup PDM Viewer empty
5. When installation completes, apply a fix inside keygen
6. Reboot your computer
7. Enjoy!

Cracked by Team-SolidSQUAD (SSQ)

网友A:
网上下载的,如果没有下载完整的有可能是没有的。我用的SW2013是光盘版的,电脑市场有的,好一点的盒装的是40个大洋左右,差一点的简装版的20大洋就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的,如果没有下载完整的有可能是没有的。我用的SW2013是光盘版的,电脑市场有的,好一点的盒装的是 ...

杨女士您好;电脑市场有sw2013光盘版的,有序列号,激活码都都随货带着吗?现在电脑组装完了,下了sw2014用了四天就打不开了。另外固态硬盘——系统盘满了,属性报红条。你那也是那种情况吗?

网友(点评):
我这用的是SW2013光盘版的,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厂里的这一批齿轮样品的毛坏,粗车,精车,滚齿插齿等工艺图均是在我这台电脑上做的,一直很正常的,我电脑还装了UG8.5,64位。做出的图纸文件一定要发在机械硬盘...

网友:
我只有6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杨女士您好;电脑市场有sw2013光盘版的,有序列号,激活码都都随货带着吗?现在电脑组装完了,下了sw2014 ...

我手上有两张这样的光盘,你要是要的话,我给你发快递。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2013版的本人玩过的就卸载了,目前2014的出来了正想空闲下来过一下手,可那些小毛孩子总以咱过不了这道关,所以拿出来给下马威的没话说。哈哈……

网友(点评):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先装了SW2013版的,我要是退后一个月换电脑的话,我也会去下载并安装SW2014的。

网友(点评):
固态硬盘开机快的有9秒,最慢报14秒。另外显卡蓝宝v4900好似不兼容?

网友(点评):
最好是用丽台显卡。一般来说A卡在运行这个软件时有时会有短时间的黑屏,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网友:
sp0.0不稳定,建议不要安装,一般SP0.0的版本都试用测试版本,里面有许多不足之处,用软件不要一味地去追求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