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米机的加工,求教社友

楼主(2013-12-14):
    个人在家接一些车床加工件做  。现在有一批炒米锅加工 不知道怎么下手  。普通 车床  ,主要要求同轴度 。不知道是否需要夹具  ,需要夹具那么怎么做这套夹具  。

另外如有相关资料 加工经验或图纸的  就帮帮小弟吧 。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 ,车大端孔时刀振动大 ,车出的孔表面有震纹 , 还有个缺点就是 每次都需要校正,比较麻烦 和费时  。

先上图给大虾们看看  有什么问题  我会再补充:

网友A:
爆米花机,嗯,又想起香味来了。这玩意的加工要求不高吧

网友(点评):
开炮了,闪开点哈!现在居然还有这玩意,有年头没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机,嗯,又想起香味来了。这玩意的加工要求不高吧

基本没有要求的

网友B:
个人觉得做一个工装,夹住大肚子。得留有可以掉头夹的台阶。因为炒米锅只要求两头同轴,所以只要夹住炒米锅就行,这样靠夹具来保证同心,应当不是难事。

网友:
爆米花机,嗯,又想起香味来了。这玩意的加工要求不高吧

老鹰 -10 拷贝回复

网友C:
这是压力容器啊   呵呵   车小头时候先把小头外圆车一下,这样再车螺纹的时候可以用跟刀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压力容器啊   呵呵   车小头时候先把小头外圆车一下,这样再车螺纹的时候可以用跟刀架嘛。

只需要加工孔 和端面

网友D:
车削时,工件中间部位用支架支撑下,可以减小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削时,工件中间部位用支架支撑下,可以减小震纹。

同轴度应该也不会太高吧    毕竟手摇的 炒玉米  炒豆子   炒大米    放点糖精   挺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削时,工件中间部位用支架支撑下,可以减小震纹。

哦  我下次试试看

网友:
是啊,小时候经常吃,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

网友E:
做特殊夹具工装,类似汽车排气管的,那个几丝的公差。夹具得厚重

网友:
这东西,神器啊,爆米花,好吃看得见,闻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特殊夹具工装,类似汽车排气管的,那个几丝的公差。夹具得厚重

可以帮我策划一个夹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做一个工装,夹住大肚子。得留有可以掉头夹的台阶。因为炒米锅只要求两头同轴,所以只要夹住炒米锅 ...

这个不用夹肚子那么麻烦吧。有螺纹那头可以夹住表面,有耳那一端可以加工一个阶梯轴,放入里面,轴肩做定位。加工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这活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