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管折弯,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3-12-14):
该异型管已经采用过以下方法加工:
1:做折弯模具,一头芯棒装卡定位,空心折弯,结果拉裂。
2:做压型模,压力机压型,结果内角出现褶皱。
3:最后采用填砂,手工折弯,但是折弯出出现下凹。
壁厚3mm不能更改,材料为Q235—A也不能更改,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A:
这种塑性差的材料,并且是异形截面的,就不要自找麻烦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性差的材料,并且是异形截面的,就不要自找麻烦要求太高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设计的不肯改,坚持说人家有公司(竞争对手)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们就干不出来呢。

网友(点评):
人家有专用工装之类的吧,遇到这样的设计够受的

网友(点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做工装当然不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设计的不肯改,坚持说人家有公司(竞争对手)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们就干不出来呢。 ...

没办法,设计的从来不考虑工艺,也只是罩着国外的抄,不考虑自身情况,当时就告诉他们,材料塑性差,壁太薄太难实现。但是人家的确拿出一张照片是人家其他公司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设计的不肯改,坚持说人家有公司(竞争对手)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们就干不出来呢。 ...

也可能是自己工艺水平太差了。还得找专业折弯异型管的行家吧。

网友B:
      这种管折弯,可用现有的弯管机改制。按零件R和外形的一半设计折弯轮,从中心铣一直角,焊一两半的异型管夹头;然后再做一内孔与异型管一样的导引管,管夹头用螺钉压紧后旋转折弯轮,就可得到所需的弯管了。由于内弯有弯管轮为模,外边是从导引管拉出一点折弯一点,既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开裂,我用这种结构批量弯过Q235管,效果很好。这方面的帖子我回过,还画了弯管轮草图,只是记不得是那篇帖子了。
      这种内容的帖子在社区内出现的次数不少了,停一阵有空把这种弯管机画出来,贴在社区,有需要的好做为参考。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真好

网友(点评):
说得狠好,如果这个方法还有开裂,就将材料外侧加热下。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东西我半年前就在机械cad论坛有人发过那种图,据说这是弯管企业的关键技术。

网友:
按图纸,虽然弯曲角度只有30度,但外圆弧半径200而管高约90,初看不像是很难弯的东西,而实际弯曲时外缘的拉伸很厉害。
不过弯异型管,用芯棒抵御外弧管壁内凹的效果要好一些。
楼主如果把完整的工件图贴出,可以做点具体分析。只贴个示意图,也只好泛泛而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折弯,可用现有的弯管机改制。按零件R和外形的一半设计折弯轮,从中心铣一直角,焊一两半的异型 ...

不好意思六角车大侠,这是当时折弯的过程,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您那导引管的用法。

网友(点评):
导引管用两块方钢加工出异型管孔,有300长就够用,前面圆弧与内弯轮吻合固定,这样拉管变形始终受控。

网友(点评):
防皱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纸,弯曲内园半径有100多,弯曲角度只有30度,不像是很难弯的东西。
不过弯异型管,用芯棒抵御外弧管壁 ...

是的,内经是100,但是外径为200,若使内径为中性层的话,外径的拉延长度太长若不加热和罐铁砂的话就很容易拉裂。若中性层在异型管中间的话就会起褶皱了。

网友D:
这种异型管折弯确实少见。没有多大把握,只有靠摸索。
有直边弯曲,不凸就凹,很难保持平面。

这是现代一般圆管弯曲方式,可以对于复杂截面异型管,估计不太好。

参考用下面三种型式芯棒的一种,考虑压弯,可能有效果。

这是小圆弧弯管高效生产的一种方式,建议采用此种方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异型管折弯确实少见。没有多大把握,只有靠摸索。
有直边弯曲,不凸就凹,很难保持平面。

型模式冷推弯管的方法看起来很好,但是若实验的话还得再投入设备模具,成本比较高。而且零件有两米长,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只能推弯圆弧段,整个零件用圆弧、直段组对焊接。这样推弯模具就小了,这模具找个适当的剖分面,把模具一分为二,分别加工。不知有多大的可行性,所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型模式冷推弯管的方法看起来很好,但是若实验的话还得再投入设备模具,成本比较高。而且零件有两米长,不 ...

嗯,很好,,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这种截面,弯的时候一定要对管子轴向施力加压!

网友(点评):
如何“轴向施压”?

网友(点评):
这个嘛,就各显神通了,哈哈。轴向加压的目的是使内侧变厚,外侧尽量不要变薄,否则外侧就裂,内侧就皱。

网友:
一般材料弯曲都有个中性层,弯曲圆弧中性层内侧的材料受压压缩,外侧的材料受拉延伸。
弯管的方式有多种,但对于薄壁管,只有用拉弯的方式才能弯好。(相关文字请参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15&extra=&highlight=%CD%E4%B9%DC&page=2第17楼和我在那个帖子里其余的跟贴)
所谓拉弯,就是让管子在受拉状态下弯曲,让弯曲的中性层向内转移,弯管圆弧内侧的管壁不受压或者也受拉。
mfka 社友在10楼贴出的资料和楼主在8楼贴出的图片,就是拉弯式弯管机。
让管子在受拉状态下弯曲所采用的方法是在管子弯曲的后面把管子夹紧。
那么看看8楼楼主的图片,这个异型管夹紧了没有?
见到了随动板,拉弯式弯管机模具结构里那个极其重要的构件“防皱板”在哪里?

六角车社友在6楼帖子里说“做一内孔与异型管一样的导引管,管夹头用螺钉压紧”,说的是不让随动板跟着动而用螺钉把她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夹紧力。

不过从首楼贴出开裂图片看,管子的材料延伸性也太差了点。楼主应该取样测试一下得个数据分析下。

网友(点评):
貌似用的是热轧板,再经过滚压成形之型管,冷作硬化后延伸性明显降低很多。

网友:
没搞过 学习下

网友E:
这种异型管折弯确实少见。没有多大把握,只有靠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异型管折弯确实少见。没有多大把握,只有靠摸索

嗯,只有多尝试几种方法了

网友F:
这个把弯曲半径稍微放大点,再者可以考虑内面先开口成形后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把弯曲半径稍微放大点,再者可以考虑内面先开口成形后再焊接。

已找到外协厂商,就是按照内侧开口防褶皱,外侧开口防拉延变形的方法做的。就是焊后打磨以及刮腻子麻烦。

网友:
这种薄壁异性管一般会先预热后在进行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