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标准零件库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12-14):
安装的是林清安的标准零件库2.1,安装中出现图中现象,请教各位大侠解惑,谢谢!!!!!!

网友A:
你安装MONLibs吧,这是个离线的比林清安的好一点

网友:
还是找一个离线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MONLibs吧,这是个离线的比林清安的好一点

我安装的MONLibs,但是模型预览部分是线框,可有解决方法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的MONLibs,但是模型预览部分是线框,可有解决方法啊,谢谢

我的有的也不是实体表示,这个不影响使用就够了

楼主(2014-08-28):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MONLibs吧,这是个离线的比林清安的好一点

安装MONLibs出现图中情况,请问大侠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MONLibs出现图中情况,请问大侠怎么解决啊?

公司又统一用SW,proe给卸了,你的这个问题我安装时没遇到。具体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又统一用SW,proe给卸了,你的这个问题我安装时没遇到。具体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

恩,我在问问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