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纸张用什么机构可以放整齐

楼主(2013-12-14):
上面的大滚筒压紧下面的小滚筒,纸张经过大小滚筒相互挤压之后随木质滚筒同向运动,现在问题就是出来的纸张摆放不整齐,那位大侠有好的办法,帮帮小弟,

网友(点评):
请把附件更新为图片,否则估计不会有人帮助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补图

网友(点评):
克重多少,速度不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起

谢谢支持

网友B:
不知道具体情况随便说下,这种一般要做纠偏控制机构的,旁边增加电眼感应纠偏,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印刷机或贴标机。

网友C:
这种东西很多啊,主要看克重

网友:
威望-8,好家伙

网友D:
挡板加毛刷轮或气吹,够便宜的吧。

网友:
你这是求助吗?存心恶人,害我-8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图

师傅你好,首先谢谢帮忙解决,每张纸重2.3克左右,因为两滚筒挤压过程中要发热,木质滚筒需加油,所以纸张出来时很软且前端稍微有点向下卷,速度为1.5米/秒左右,纸张是毛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很多啊,主要看克重

师傅你好,首先谢谢帮忙解决,每张纸重2.3克左右,因为两滚筒挤压过程中要发热,木质滚筒需加油,所以纸张出来时很软且前端稍微有点向下卷,速度为1.5米/秒左右,纸张是毛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情况随便说下,这种一般要做纠偏控制机构的,旁边增加电眼感应纠偏,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印刷机或 ...

师傅你好,首先谢谢帮忙解决,每张纸重2.3克左右,因为两滚筒挤压过程中要发热,木质滚筒需加油,所以纸张出来时很软且前端稍微有点向下卷,速度为1.5米/秒左右,纸张是毛竹纸
印刷机这块参考过,因为进纸和出纸都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可循,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板加毛刷轮或气吹,够便宜的吧。

师傅你好,首先谢谢帮忙解决,每张纸重2.3克左右,因为两滚筒挤压过程中要发热,木质滚筒需加油,所以纸张出来时很软且前端稍微有点向下卷,速度为1.5米/秒左右,纸张是毛竹纸
吹气这块在用,把纸和铁滚筒、木滚筒进行剥离。用气把纸往下压的话,纸张出来放整齐不稳定,毛刷很容易把纸打破或褶皱,帮忙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

网友(点评):
吹气,不是下压吧?得跟纸路相同方向吹,这样,又能带走纸张,又能降温。。。

网友(点评):
看你的问题,不在滚筒那里,而是在后道。最好把后道的示意图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板加毛刷轮或气吹,够便宜的吧。

师傅你好,谢谢帮忙解决问题。
因为每张纸重2.3克左右,纸张尺寸为:255x195x0.05,现在的问题就是纸张出来后飘的很远,怎样可以近距离落下并放整齐。现在就是在解决后道的问题,图纸还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谢谢帮忙解决问题。
因为每张纸重2.3克左右,纸张尺寸为:255x195x0.05,现在的问题就是纸张出 ...

简单画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有没有想过?

这么快的限速,无论怎么样,一下子码齐是很难的。
得加个减速单元,降低纸张前进速度的同时,得让前一张的纸尾和后一张的纸头重叠。

然后就好办了吧。

有没有认识的报纸印刷厂啊?去看看轮转机的折页机,会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画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有没有想过?

这么快的限速,无论怎么样,一下子码齐是很难的。

师傅,谢谢帮忙了,我在附近先看一下,

网友(2014-01-16):
上下压辊的速度不一样,会产生摩擦热,纸张也会皱褶;速度也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