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如何计算液压卡盘的夹紧力?

楼主(2013-12-14):
  问题比较抽象: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止零件因夹紧力导致零件变形。请问各位前辈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点评):
不论是液压还是气压卡盘,开关前都要装压力表,根据实际情况,看压力表调整压力合适后就行了,不用计算。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等待前辈解答 共同学习

网友A:
这个最好还是能实测好,做个三叉形状的工件,上面贴上应变片,找个电桥量一下,算出来就OK了。

网友:
机床上有个卡爪的压力表,开粗20公斤左右,精加工5到10公斤,可以调节大小的。

网友B:
不会计算,但是你可以根据实际变形情况调整压力。只要保证不变形即可。有时候不是非得会计算的。

网友:
都是调的压力表

楼主:
压力表都有的,但是我们加工过程中如何来确定需要多大的压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还是能实测好,做个三叉形状的工件,上面贴上应变片,找个电桥量一下,算出来就OK了。

我见过有一种叫做力矩表的东西反向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计算,但是你可以根据实际变形情况调整压力。只要保证不变形即可。有时候不是非得会计算的。

如果有软件支持的话工作效率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