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接线

楼主(2013-12-14):
最近在自学PLC,不知从何从下手,手头有一个台达的PLC和一些继电器和指示灯等,想试试用PLC编程实现一个小的控制:比如按启动按钮,开始计时,10S后,绿色指示灯亮,再10S后指示灯灭。编程我会点,但是从没有接过线,想请教几个问题:
1、大概说一下各器件的连接情况,最好有简图,再标上正负极等关键的东西
2、PLC的24V电源处的地线要怎么接呢?
3、PLC与笔记本电脑通讯线缆一定要RS232串口吗?图片中的电缆线一头可以插进PLC,另一头是15针的接头,可以插进接笔记本接投影仪的接口,这个可以通讯吗?如不能,这是一根什么线?

网友:
排队留名观看

网友:
没说明书么。。。

网友:
1.简图

接线

接线

2地线当然接地线,可以不接,
3查看PLC通讯协议,再检查通讯线,设置好端口

网友:
3.也可用USB,要驱动;15脚是VGA,连触摸屏之类的

网友:
先到网上  下载一些   基础的视频  看看,,,,,

网友:
都是简单

网友:
首先你到中达电通网站下载你这个型号说明书。
网址如下: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default.aspx
上面有详细的哪个线该怎么接。

我建议你买个usb口的编程线,比较通用一点。

楼主:
小研究了一下,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终于把一个指示灯点亮了。。。

网友(点评):
恭喜楼主,我开始也是使用台达PLC,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在自学PLC,不过我买的是二手的欧姆龙CPM1A,200块钱。。本来是想买国产的,但是一想国产的教学视频、书籍什么的资料比较少,还是先摸摸常见的日系吧。。、
 我把PLC买回来的当天也是不会接线,后来是老板手把手教我才弄出来,后来买了书看才理解的

网友(2014-01-21):
我自己有个plc,也是接线的。感觉挺好玩了,那些满足感很不错的

网友:
我也想自学PLC,请问这些元件,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22-09-22):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这个不会,围观一下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在自学PLC,不过我买的是二手的欧姆龙CPM1A,200块钱。。本来是想买国产的,但是一想国产的教 ...

我也想学下。
求指点

网友:
观看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