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爪卡盘的爪子是通用的么

楼主(2013-12-15):
大家经常换三爪  有没发现有的三爪和卡盘体不能相配     好郁闷啊      三爪进了卡盘好紧    太难拧了    有的尽然进不去

网友A:
这很正常呀,不是大就是小。没有阻尼感很好的。

网友B:
都是按标准的,多大的卡头配什么样的卡爪,刚买回来的卡爪,装的时候有点紧是正常的,用用就顺溜了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按标准的,多大的卡头配什么样的卡爪,刚买回来的卡爪,装的时候有点紧是正常的,用用就顺溜了

不是这样子    同样一副三爪安到这个卡盘体就正好     安到那两三个卡盘体一点也进不去     我说重买个吧  都不知道怎么报上去      直径250的卡盘 卡爪就是不一样    而且卡盘体外圆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卡盘外圆都是非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呀,不是大就是小。没有阻尼感很好的。

谢谢 是我没说清楚     还有的都进不去

网友:
不通用的,一个牌子的都不一样!卡盘的型号太繁杂。根本不需要这样。人为的制造麻烦。

网友:
不大通用,也可能磨损了。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情况,卡盘是新的,和库里新爪根本无法通用。真是叫人抓狂!!买了好几副都不行。最后怎么解决的???------采购带着卡盘去买的。是不是很奇葩!

网友(点评):
亲 你们卡盘总有牌子和型号的吧 记着那个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情况,卡盘是新的,和库里新爪根本无法通用。真是叫人抓狂!!买了好几副都不行。最后怎么解决的 ...

看来要买 还是就这招吧     有可能这卡盘10年了    配不上三爪了

网友(点评):
我总觉我哪卡盘是残废品。

网友:
尺寸不对吧.

网友:
卡爪有大有小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