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热处理可以达到这个性能吗?

楼主(2013-12-15):
现有45号钢要求热处理至 抗拉》630 Mpa,屈服》532 Mpa,伸长率》12%,断面收缩》35%,请问通过淬火+回火可以达到要求吗?具体工艺是什么?材料为棒材,直径20mm至45mm不等。谢谢了。

网友:
查下手册:
屈服强度那么高。直径也大。
如果是40Cr就没问题。
两种塑性都表达出来,零件要求很高的样子。

网友:
屈服》532 Mpa不好达到吧

网友:
这个屈服强度太大,用热处理的方法好像达不到

网友:
考虑换材料吧

网友:
热处理的高手呢,求赐教

楼主:
明天去热处理厂问,有结果告知大家。我知道这个性能通过冷拉是可以的。

楼主:
一家热处理厂说可以,一家说平时只关注硬度。只有实验了,又要耽误时间了。

网友A:
我这个要求更高
1045的材料,要求屈服强度620,极限强度800,延伸率8%,硬度22-30。
21的六角棒,热处理能达到吗?

国外好像是 通过 heavy draft cold drawn 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要求更高
1045的材料,要求屈服强度620,极限强度800,延伸率8%,硬度22-30。
21的六角棒,热处理能 ...

你这个一点也不高,普通冷拉就可以了。我做了几批都达到了你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一点也不高,普通冷拉就可以了。我做了几批都达到了你的要求。

是45钢吗?我们买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5钢吗?我们买的不行

正常。先看看材料有无问题。另外,冷拉厂的水平参差不齐,可能有的从来就没做过力学性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先看看材料有无问题。另外,冷拉厂的水平参差不齐,可能有的从来就没做过力学性能分析。

嗯,因为量不大,就市场买的料。
这个要求与国内也是有些不同。QQ发你消息里了,方便就加我。

网友:
冷拉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