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机电融合?大四学生妹子一枚

楼主(2013-12-15):
大四学生妹子一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制造方向,因逐渐对机械认识加深,想多接触电控方面知识,做到机电融合,最起码有一定了解。从何开始?求教

网友:
从理论开始

网友:
机制的话,建议从数控方面入手,看看电工学,电子技术,会一点编程,可以学学vericut

网友(点评):
这算控制不,我觉得还是单片机,STM32这类的,您觉得呢

网友(点评):
不要一想到控制就是单片机,数控系统。从最基础入手,假如是电驱动,必然有电机,必然有各种继电器等。电机又分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先学选型,计算,再学电气控制,PLC程序,这才能叫机电都通。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观点,做单片机开发就是嵌入式那块了,我感觉就是在码代码,所以还是的从基础开始,偏硬件好点这样跟机械结合更紧密

网友:
做设备自动化的话,一般都是用plc控制。。。单片机开发这个好像太偏电了。。

网友:
应该先要学习最基本的电路图吧,然后学点plc编程吧

网友:
参加机器人大赛……
或者找个电气“难”做“难”朋友

网友(点评):
见解独到

网友:
为啥不选机电方向?

网友(点评):
当初为了考试好过

网友:
动态系统  控制理论  这才是根本

网友:
找个小点的工厂吧!搞非标自动化的最好!有自己机加工的更好!做以年体会就深了!

网友A:
推荐个网站给你,学一下基本的接线,PLC编程,可再买本《电气可编程控制与应用(S7-200)》。一旦琢磨通一般电路图的原理,PLC学的也会很快的,主要也就是与非、点控。自锁、共锁、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几个主要的原理。我是因为公司没有电气工程师,所以强迫着去学的,用了一周的时间做了个简单的电控柜。只要想学,我觉得简单些的还是很快能上手的,但要深入肯定要花很大的经历的!
推荐网站:http://www.dgpdg.com/?p=5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网站给你,学一下基本的接线,PLC编程,可再买本《电气可编程控制与应用(S7-200)》。一旦琢磨通一般 ...

忘了一点 常闭常开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定的学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