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打孔如何报价

楼主(2013-12-15):
有一批孔径10,深度150到300mm,没具体要求,材料为40cr,须枪钻打孔,不知多少一米?

网友:
钻床就能干。

网友:
按几分钱1mm算的,大概4分到6分之间

网友:
应该0.1元·/毫米多一点才划算

网友(2014-02-16):
楼主在浙江做枪钻加工?

网友:
这个好像加长钻头就可以搞定,5块钱左右,枪钻那个高级设备应该5倍吧

网友:
表示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