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旋转机构上的气动液压管路怎么办

楼主(2013-12-15):
有没有卖现成的旋转分配装置的东西。转子随机构一起旋转,定子固定在床身,油气从定子进,通过转子分配至各个元件。

网友:
此类产品不少,进口的和国产的都有,关键是楼主的具体要求,如介质、压力、转速等。

网友:
低转速可以参考我的  低成本搞定

网友(点评):
可以过甲苯吗?

网友:
有旋转接头

网友:
就是用楼上说的哦 不过注意下允许的转速

网友:
旋转接头,可以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介绍的,旋转接头。

网友:
液压和气动的都有旋转接头。

网友:
有旋转马达

网友:
    可用旋转接头  楼主可以留意下挖掘机的旋转部件

网友:
用选择接头,一般速度在200转以内可以

网友:
旋转接头,很多地方用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需要旋转平台的设备,汽车吊,高价车,以前见过老美做的吉尼S60底盘就应该可以